关于锂聚合物电池保养问题

楼主(2009-08-15):
我的
电池
好久没有用了,昨天我发现我的电池鼓胀了起来,不过好像还可以用,这是怎么回事啊??
平时不用的话,应该如何保养。

网友A:
我是放电到3.8V样子,在冰箱冷藏,可以缓解鼓胀问题,也好长期存放

网友B:
电池冻冷的时候也可以拿出来就用吗?

网友C:
平时不用就把电池充到3/4电量,也就是单片电压3.8V

网友D:
其实冲满存放也没什么事,就是不能飞完就放那不管,可不能低压存放。

网友E:
一般存放的话要40~50%的电量,20度一下的温度,湿度不能太高的地方保存

网友A:
是冷藏,不是冷冻,冷冻就冻坏了…………

楼主:
充电冷藏??
好办法~~~
那我现在的电池已经鼓胀起来了,还能用吗??
怎么处理才好啊??

网友F:
还能用。
已经大了肚子好象就没有办法复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