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置扇翼飞行器

楼主(2009-08-15):
        毕业设计要做一种新型飞行器,利用横流风扇作为动力,下图是英国Fanwing公司研制的这种飞行器,给出了计算得出的流线图,不知国内有没有人做过这个东西,分享一下制作经验。

网友:
这个是短距起飞好用吧,为什么散片的安放是w形的?

楼主:
可以滑跑1m直接起飞,叶片W型安装应该是可以提高压缩效率,提高风量。

网友:
跟空调的灌流风机有点像~~我不懂,瞎掰呢,呵呵~~

楼主:
横流风扇就是贯流风机,一个东西两个称呼而已。

楼主:
这个是Fanwing的最新构型,参加过08年范保罗航展。

楼主:
这个东西国外很早就开始做了,国内没人研究过吗?

网友:
这种结构有优缺点?

网友:
这种结构有何优缺点?

楼主:
这是一种分布式推进系统,升力大,压差阻力小,可以以很慢的速度飞行,甚至悬停。大迎角飞行不失速, 可以实现短距起降,缺点好像是飞不快,英国做的那个只能飞8m/s,美国做的可以飞15m/s,不过尺寸做大的话,应该速度可以提上去。

楼主:
听说这个东西北航搞过,不知道哪位大侠可以提供点资料。

网友:
新鲜玩意

网友:
:loveliness: 新鲜东西 我看比弧翼机也新鲜

网友:
学习了,好飞机
升力系数4.0   正常飞机的3倍,牛!!
但是诱导阻力会不会很大?还有风扇产生的低头力矩怎么解决?

楼主:
20°迎角下阻力系数是0.03,因为风扇腔体内有一个很大的偏心涡,形成低压区,可以减小压差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