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改环奇船的问题

楼主(2009-08-15):
各位前辈,我想把手上的环奇950-10船加个水冷,已经买的铜管(也就是毛细管),打算绕着
电机
,有三问
第一,铜管穿过船身,应该用什么材料防水呢?
第二:用一根铜管绕着两个有刷电机,会不会短路或有问题的,
第三,如果铜管要接水管,应该用什么胶,且如何进行相接处的防水问题
请知道的前辈告知一声,谢谢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的前辈指点,但最后一点关于实验不明白,
用水瓶子打眼,把进水插进去然后挤压,这句是什么意思呢,瓶子打眼是打在瓶底吗?这样不会漏水吗?

楼主:
非常感谢楼上前辈的指点

网友A:
我也想弄一架玩玩!学习了!

网友B:
有刷的加了水冷意义也不大,我的改无刷,效果不错,但还有待进一步改进,就是把吸水舵放在正中就可以了。可以已看我以前发的帖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