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冲甲醇机气缸盖垫片的问题

楼主(2009-08-15):
刚开始玩油直,对
发动机
没有研究,有个问题请教大家。
我的雷虎RL-53H发动机新的附带了两个厚度分别是0.1mm和0.2mm的缸盖垫片,看说明上说是在发动机温度过热或者
是在使用15%以上的燃油时使用。拆开发动机看了,装机的垫片是0.4mm的。
现在请问我磨合好以后,现在准备用30%的油飞3D,应该是用哪个垫片?加厚和减薄垫片对发动机运行有什么改变?机
理是什么?
请各位高手解答一下,谢谢!

网友A:
垫片是为了改变压缩比的。

网友B:
甲醇机加减缸盖垫片的作用,其一是改变压缩比,其二是在改变压缩比的同时也改变了点火时间。至于你应该具体用哪个垫片,要你自己去做尝试。

网友C:
我都大二了发现自己是文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