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看看,,我的接收

楼主(2009-08-15):
今天早上和我哥带着我新买的新剑到美兰湖第一次试水,,到了那边调试了N久就是没反应,,,插上电池后冷水电调红灯亮起,但是一插上接收,电调的红灯就暗了,试了好多次,同一个问题,昨天晚上我用AB胶做了接收的防水层,由于我做防水层之前并未 试过接收是否OK ,所以想问问大家是不是我涂得AB 胶把接收搞短路了,,我拍了几张照片,但是不是很清楚,晶片我已经拔了。麻烦大家帮我看看~

网友:
晕!

用AB做防水 一塌糊涂!LZ割了吧!都糊了!

网友:
估计短路了

网友:
为何不用704密封胶啊 ,这个也不好扣啊。

网友:
唉 怎么说你呢。。。

网友:
一看,就是天地飞6通接收吧,你可以用其它的胶咂,密封之前也上来问一下,

网友:
凡是和电有关的东西做密封,要用电器专用的胶,不会短路。

网友:
AB胶对铜是没粘不就的 还会产生铜绿

网友:
下回知道怎么办了吧

网友:
你完蛋了,AB胶和铜会形成铜绿。

网友:
我N年前也用AB胶粘过电路,最后电路都有问题。

网友:
AB胶在固化的时候会产生大量的热量,对电路肯定会有影响!

网友:
你这叫虐待接受~

网友:
肯定玩完了,AB胶是结构胶,密封应该用密封胶,AB胶固化过程是放热反应,不但释放出高热量,还带有一定的腐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