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谢尔申

楼主(2009-08-15):
很久以前就买了他的图纸,6月份开工直到这个月才做了差不多。第一次造船 大家不要笑话
1/50 800mm  370电机*3  320安电调  2s2p a123电池  天地飞6的控  船壳 2*10桐木条外刷2层玻璃布 甲板龙骨 3mm电工玻纤板 上层建筑 1mm abs  炮塔和机座 四弗乙烯塑料车制

网友:
漂亮啊,什么时候试水啊

网友:
LZ电机是不是用的有点小

楼主:
玩了好几回了,速度还行 稍慢 艇首滑行不很明显

网友:
做的不错   油漆做工好像?

网友:
漂亮,我有个船体,可惜没时间搞下去了

网友A:
不知道武器部分和上层建筑该怎么做。。。。。有磨具吗?

网友B:
太欢喜了,不如报价

网友:
当年我也做了一个船壳,整仓面建筑时永久停工了.

网友:
这船的动力推角是不是太大了一些?

网友:
历久弥新的船型

楼主做的不错色彩很正,个人感觉船艏水线有些高了。整体再细化一下就更完美了。顶

网友:
哇 三个电动机 还有一个专门用于冷却的电机 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武器部分和上层建筑该怎么做。。。。。有磨具吗?

火炮的底座和炮塔是四弗塑料车制的,炮管使用1.5mm铜丝,上边的水冷管使用0.3mm铜丝焊接,炮座的加强筋使用罐头盒铁皮塞进炮塔底座制成,鱼雷发射管使用的是太阳能管子,底座使用的是罐头盒铁皮焊接 ,鱼雷管加强筋使用0.8 铜丝焊成圆圈套上,粗加强筋使用0.8mm abs板条粘接 上层建筑整体分为四部分
两边侧板和顶板使用1mm abs 板制成,连接时内衬4mm桐木条,然后打磨出圆弧边,前部弧面先用桐木条打磨出上下两个弧面然后使用整块0.5mm abs板蒙制。驾驶舱上部单独使用1mm abs板制作,其弧面加工方法同上
天线基干使用1.5mm铜线,拉筋使用0.8mm铜线 使用锡焊焊接   歪鼓雷达和桅顶雷达是自己用拖布杆子加台钻和砂纸车的,所有的栏杆使用的是大头针加0.3mm铜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太欢喜了,不如报价

哈哈,我也不知道多少钱合适,做这个太费工夫了,要是我卖 加设备2000   单船体(加轴系,螺旋桨,主电机,水冷全套)1200

网友:
做的很好
顺便给LZ提几点意见:   1,  甲板不应该是平的,  所有的舰船甲板都有上拱.....  ,   2, 甲板选材厚重了....,  3, 模型所用材料都厚重.....!  如果模型能减一半重量,  你模型的速度至少可以提高25%(当然,这里指你动力系统不做更改情况下).......

网友(2009-10-05):
我的也是谢尔申  请问我的船从电池  电调   还有 电机  都发热 连电源线都发热 请问是为什么吗~?
我买的浆 也不知道是正是反·    我把电机的正负线  和电调上的接反了··因为只有这样船才能前进!!不知道有没有影响啊·   电机和轴的链接有点不对位!! 今天试航一下~就出现这么多问题~~  我用7.2V4500AH 的格氏动力电~大概只玩了3分钟 就没电了 是不是损耗电力了??    我的配置是  一个 320A 电调~~两个 540   直驱  7.2V4500AH ~~      谁能帮我解决一下 !!船长80CM

网友C:
用一组7.2V4500MAH带一个电机
这样可以玩的时间长点

网友D:
你的大概 能玩多长时间?

网友E:
请看我的“谢尔申”!
请看我的“谢尔申”!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highlight=%2Bbd2jw

网友F:
水泵加风冷,太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