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直的配置

楼主(2009-08-15):
新手打算如飞跃450 TL10006, 好像要换什么轴承和2尾推?
AX2218
电机
,3550KV 合适吗?
电调最有问题,好赢Guard 40A 还是 Pentium 40A 还是 XXD 40A??????
KDS800+262HB
MG933 X 3?
多谢指导!!!

网友A:
我的是新手 我也是用老鸟推荐的配置 450黄金甲(JJ别买好的 新手飞都的炸 ) 电子设备上主流稳定的 入门控6EX 65mg*3 401+9527 好盈40A 以后等技术好了 换精度更高的JJ 电子设备也不用换 避免重复投资浪费米 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B:
电子设备炸多了也得换,哈哈这东西没有不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