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sjm360的旋翼头完全失望!准备改装450旋翼头上去!

楼主(2009-08-15):
SJM的旋翼头简直是出了名的难调!怪原因令人摸不着头脑!飞航线可以,但一开3D就出现超大双桨,那个叫恐怖呀 送厂检修回来跟没修一样 还是老样子 还有诸多问题我也不一一说了也懒得说相信玩过SJM的朋友就知道!
对SJM的旋翼头完全失望!所以想打算把450的旋翼头改装到360上去!不知道行不行得通!主要把450的旋翼头改用6MM主轴部分!

网友:
支持,个人认为改用内径∮5的轴承应来得简单些。

网友:
完全同意楼主

网友:
試完留帖啊

网友:
二楼的你能找到5MM的单向轴承吗?

网友:
确实是这样,问题都出在中联和横轴的设计上

网友:
SJM旋翼头的确是不好调

网友A:
换5mm主轴的话不知道主轴轴承好不好买。其实如果调好了的话SJM还是相当好飞的,问题就是SJM的旋翼头万一出了问题比较难调。

感觉SJM的旋翼头最容易出两个问题,一个是震动,另一个是虚位。震动很好理解,基本上就是重心不平衡。不过也可能是横轴和中联精度的问题(这里就是非贯穿横轴的问题了)。如果两根横轴不完全在一个转动平面上,旋转的时候就很容易发生震动。尤其是换了新版3mm顶丝锁紧式横轴和中联的更容易发生,因为横轴尺寸小,开固定槽比较困难,部分横轴的加工精度貌似有些问题,使用的时候要注意挑选,而且一定要保证顶丝准确锁入固定槽。
虚位的问题更加大,而且更加隐蔽不容易发现。SJM的旋翼头“柔性”远远大于YT系列。特别是副翼杆有一定前后摆动的空间,容易带动混控臂造成螺距的变化(所以新出的滑槽嵌位式副翼座加了轴承大大减小了这个虚位)。另外混控臂上面的四颗2*6*2.5的轴承在炸鸡的时候非常容易损坏,导致混控臂能够上下摇晃,改变螺距。使用中需要特别注意检查这四颗轴承以及固定用的沉头螺丝(非常容易松)。另外一个更加隐蔽的问题是大桨夹摇臂。SJM的大桨夹和大桨夹臂是分开的,设计的良苦用心是万一炸坏了不用一起换整个大桨夹。但是问题是大桨夹臂不知为何可以转动一个比较小的角度。也许设计的目的是为了可以分别调整两面的初始螺距,但是明显这又为了一个问题买下了伏笔。往往安装的时候不注意或者炸鸡了以后会造成大桨夹臂滑动,导致螺距变化产生双桨。

我的360本来和楼主一样,开3D出双桨。甚至不开3D,双桨也是有时无,甚是头大。后来发现动力严重不足,一量螺距,乖乖,集合螺距低了4度  纠正后,双桨一点也没有了,飞起来非常趁手。

SJM的旋翼头确实比较难调,但是调好后性能也是非常好的。感觉比YT的在纵向稳定性上要强得多,快速自旋非常稳。YT的旋翼头一个大问题似乎是低速的时候非常容易点头。估计是加了O圈,虽然在一定程度内消除了精度问题带来的震动,但是仍然无法完全消除影响。

网友:
换5mm主轴的话,主轴轴承确实不好弄,可以用外圈10MM轴承包一圈1MM的铁皮,再用胶水固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5mm主轴的话不知道主轴轴承好不好买。其实如果调好了的话SJM还是相当好飞的,问题就是SJM的旋翼头万一出了问题比较难调。

感觉SJM的旋翼头最容易出两个问题,一个是震动,另一个是虚位。震动很好理解,基本上就 ...

比较认同关于大桨夹摇臂这一部分。
实际上我算是玩SJM时间较长的一个家伙,我的机机基本都不用花很多心思调整,也基本没什么大问题。(今年出的几次问题都是电池或接线 )
究其原因估计是我自己的一套调机流程比较针对SJM吧,就以上面所说的大桨夹摇臂,从400pro开始,我基本上习惯每次拆修大桨夹都要把摇臂松开往同样方向顶死在拧紧,这就避免了由于炸机造成两侧摇臂出现角度差造成的双桨,工作量也不大。
不过反观习惯YT类一体化大桨夹的模友往往会忽略这个步骤。
我的感觉SJM并不难调,习惯不同造成不习惯而已

网友:
而且如果习惯SJM旋翼头的分段式设计后会发现,基本上炸机金属件部分变形的情况比较少,一般都是分段处的螺丝变形或者分段处移位,换螺丝或调整就能解决。

其坏处就是调机习惯会和YT类很大不同。

有利有弊吧:loveliness:

网友:
SJM的飞机需要耐心来调节。调节的方法也不能参照450那样简单的调节。其实下点心思,SJM的飞机调试很简单。而且抗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