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乐科LAMA5调机请教

楼主(2009-08-15):
我的LAMA5 飞机起飞后总是左旋,微调达到了头,稍微有点好,但还是左旋,网上看到帖子说调整4IN1上的旋钮 GAIN 和什么其它的,可我的4IN1里面没有旋钮,请高手给我指点一下,怎么把左旋消除

4IN1

4IN1

楼主:
再来一张

网友:
可以先把下面的那个感度调涉一点,再调查上面的那个陀螺感度

网友:
拆控调里面的电调,最直接,最简单

网友:
4合1最好不要动,
我也玩过LAMA5,一些简单的问题可以问我,QQ359944484

楼主:
可以先把下面的那个感度调涉一点,再调查上面的那个陀螺感度
是不是4in1下面双面胶粘得地方有,你所说的下面和上面是哪个部位呢
还有谢谢danchezi,控我还没敢拆过,估计控不会有问题吧,到时候我qq加你,向你细细询问吧!
多谢各位!

网友:
调整上桨与平衡杆之间的连杆,增长增大反扭矩 减小较少反扭矩

网友:
我台机也是这样,微调调尽头一样锁不到,4合一我觉得最好不要调,直接拆开控,调左右方向的电调更快,更直接。

网友:
4in1可调的。

楼主:
9/10楼和11楼的兄弟,能不能详细说明一下方法,最好给个图纸说明什么的,我这个人脑子不太灵,再加上对你们的专业术语也不太清楚,见谅了,这里也多谢各位的知道了,晚上刚拆完控,发现空下面的彩色贴纸下面有好几个孔不知道都是什么东东,干什么用的,到时候贴上照片向前辈门指教了!!!9

楼主:
感谢danchezi,你的方法不错,我现在已经调好了,以前偏得大只能在室外飞,现在室内很稳!!!
不错,感谢

楼主:
又有问题了,飞了一会后,右旋控失灵,飞机左旋,松一下油门,之后右旋又好了,
飞得过程中右旋失灵是怎么回事,请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