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朋友比较了解3E充电器,帮帮忙啊...

楼主(2009-08-15):
型号是LPC-1080,输入电压12V 6A
具体问题是这样的,接上电源,充电器自检通过,然后插上3S电池,过一会充电器就开始吱吱吱叫。

打开盖子检测,发出声音的是主回路变压器(最大的那个),叫的同时自恢复保险丝很烫。在这个保险丝上的压降从1.5一直上升,直到充电器蓝灯自动熄灭,这个过程中风扇转速也在下降。

叫的时候取下电池,充电器恢复正常。还有,如果电池充电电流不是很大,充电器也不叫,就是说,空载和轻载工作正常,中载以上就不行了。

检查发现充电控制管旁边的3个100微法16V电解电容爆裂,更换后情况未见明显好转 ,充电器3.4.5三路接电池更容易叫,1.2.3三路又稍微好点

求助会维修的朋友,应该重点检查哪里??头都晕了....

网友:
这种充电器我也有一个,一开电源开关,指示灯一闪就灭了,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我遇到的问题和你一样.这3E充电器问题多的死...  我已经找厂家换了第三个了. 也不打算再去换了.

网友:
推荐一个充电器 lipo-3s-2a的,很不错。

网友:
3E充电器我也有一个,不好用,,

我的哪个是经常充着充着就灯全不亮了,然后要断开电源再接上去灯才亮,但是过一下又不亮了,这充电器的价格和B6差不多,但功能和性能实在是太不怎么样了,,,,大家不要再买了,

网友:
在深圳的话,我可以帮助免工费修理,原件要给钱哦,呵,13714293526

网友:
3E的工厂设计师还问过我 有声音是怎么一会事情来

3E的工厂设计师还问过我 有声音是怎么一会事情来
  真不知道设计师是怎么来的

网友:
关于充电器内部的声音

一般是因为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线圈和磁铁绕制不紧密所致。无大碍。不过,3E的不是独立平衡充。

楼主:
楼上各位魔友

不是啊,是一开始上电没事,接上电量所剩无几的电池过一会就开始叫,叫着叫着就停机,可是接上快充满的电池却没问题。而且这个充电器是平衡充,五路锂电充电芯片分别管理的。
现在检查出的问题是,在自恢复保险丝上的压降会从正常值一直增加,,导致主回路电压不够而停机,真不明白这个东西到底怎么弄的,检查五路电流也都差不多。是不是因为这个自恢复保险丝性能变坏导致的?换成5A的保险管可以吗?

网友:
是因为...........

开关电源变压器的线圈和磁铁绕制不紧密 当电流大了线圈和磁铁产生震动 所以就有了声音

楼主(2009-09-14):
好了,现在的问题是。第四路在没接电的时候自己闪红灯,以第五路为地,第四路和第五路电压相同,应该是第四路短路所致。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