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C计时功能

楼主(2009-08-15):
请教 10CG 推油门达到设定比列才计时 这个功能在哪里设置

网友:
TIMER菜单下,选 ST-THR,(油门杆的意思),还可设置指定油门杆位置开始计时。

楼主:
TIMER菜单下,我没有这个ST-THR选项 啊   是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TIMER菜单下,我没有这个ST-THR选项 啊   是怎么回事

有这个选择的,不要着急,我马上会写到10C的说明并会配上图片的。
10C的计时功能比FF9还多个方便的时间清空开关,

网友(2009-12-07):
引用 楼主:
TIMER菜单下,我没有这个ST-THR选项 啊   是怎么回事

没找到吧,在开关选择里呢,转动转盘全看一遍就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