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电机怎么拆啊?

楼主(2009-08-15):
发现电机非常热后 想了想可能是漆包线短路导致的 想重新绕线 但是定子拆不下来啊?谁知道定子怎么拆啊?谢谢
没有相机 借用一个图

网友A:
重新绕线 难 还是拆难 哈哈

原来没看清楚,原来是定子拆不来。哈哈

网友:
顶   同问   太难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没看清楚,原来是定子拆不来。哈哈

楼主:
难拆是不错但是我想到了一个破相但是能修好的办法

网友B:
又是一个拆电机的。想不同你们没事老拆电机干什么。电机热是正常的,太热的话是过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又是一个拆电机的。想不同你们没事老拆电机干什么。电机热是正常的,太热的话是过载了。

漆包线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一个小卡子卡在电子轴上面的一个槽里面,把那个小卡子弄出来,然后用力拉定子就出来了,要用力点哦,因为磁铁吸着呢

你说的好像叫转子

网友:
这个电机很好拆,只是LZ没有找对方法。

网友D:
能装就能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装就能拆

我小时候就是只能拆 不能装    大 了就能装不能拆    是进步还是退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