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P好还是KT好还是EPO好,我想选一架KT机l

楼主(2009-08-15):
EPP好还是KT好还是EPO好,我想选一架KT机

网友A:
你都说了想选架kt机了……还问……kt刚性好但是脆不禁摔,epp反过来,epo一般是像真。

网友:
你不是想要KT机吗。。。。。。。。。。。。。。

网友B:
KT机最好飞,好做好飞好便宜。 EPP制作工艺麻烦,材料难找。。。EPO目前只看到象真机用这材料,听说不错,不过也是贵。 KT就不同了,价格便宜 ,板材到处都有卖的。 制作飞机起来没有EPP那么麻烦。KT只有贴上一层透明封箱胶就不会断的了,在机头和机身贴就保证炸不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