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拆MATORRO虎王??

楼主(2009-08-15):
是把履带先拆了吗? 驱动轮怎么拆下来? 没看到有螺丝啊

楼主:
晕,你确定是这么拆吗?  驱动轮快撬烂了也撬不开 召唤ZTZ99大俠

网友:
就是驱动轮外侧轴心的盖子,轻轻撬开就可以看到里面的螺丝了。好像没用胶水,是压进去的。
拆掉履带,就可以看到每边各有3个螺丝,拆掉,就可以拆开坦克了。
很简单啊。

网友:
过些日子就如何? 这个Matorro 和恒龙是啥关系呢?

网友:
朋友 多动手 多看贴 多回贴  多研究  过些日子您也会被模友千呼万唤的

楼主:
谢了,我再试试。

网友:
我也行知道 Matorro 和恒龙是啥关系

网友:
长见识了啊

网友A:
不确定我敢回你的贴吗?呵呵,各位玩虎王就爽吧,过些日子就~~~~——过些日子就哭,莫非HL的虎王更好更便宜?

网友:
我也想知道 Matorro 和恒龙是啥关系

Matorro到底是那点的工厂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确定我敢回你的贴吗?呵呵,各位玩虎王就爽吧,过些日子就~~~~——过些日子就哭,莫非HL的虎王更好更便宜?
那里的消息?HL出虎王 也没什么要哭吧,大不了再买个田的便是

网友:
过些日子大批量内销吧???呵呵,都不知道听谁的了,都挺会忽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