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请教下关于机翼上反角的问题

楼主(2009-08-16):
原来飞上单翼练习机,在风较大的时候还是比较顺手,没有因失控坠毁的记录。
直到别人送我了一个机翼。。
这是个常见的四段带有上反角的机翼,中部带有3度左右上反角,两端的上反角度更大,估计有7~8度。
但是我是第一次飞这种翼型
起飞非常顺利,迎风,很短的滑跑距离就升空了,飞直线是很稳当!但是遇到第一个转弯就完蛋了(在坛子里看到说转弯是反打副翼来修正的)我当时还不知道,是按飞上单翼的手法来操控的,风不是很大,晃动树叶而已,但是此时飞机就在风中挣扎了,然后进入侧飞的样子,打副翼也改不回来!在空中乱转了两圈,最后机头向下,眼睁睁的看飞机不受控的撞地
新的锂电也撞有点皱了
心疼的不得了
很是打击我对飞这种翼型的信心。都说电滑是在风中飞的,我的这个怎么如此的怕风,在30米的高度上失控打满副翼都改不出来(失控时还是有速度)
在这里弱弱的请教下前辈,这架飞机(翼展1米3左右,四段翼上反)如此怕风,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是不是应当将机翼两端的上反角去掉,增大副翼面积,在控制方向上会更容易一些?

网友A:
上反大的飞机遇到风会自己掉头变成顺风飞的,很容易飞丢。有副翼的飞机建议不做太大上反更好。

楼主:
呵呵,谢谢
经过这几轮试飞,我发现上反角的抗风性很差,机身姿态不能侧倾,否则掉高度很厉害
现在彻底去掉了两端上反,jj很听话了

网友B:
带上反的机子很怕侧风的
所谓的自安定,只在轻微阵风或者无风情况有效,所以我季度厌恶带上反的机子
但玩热气流,好像没上反又不行

网友C:
不大清楚你的飞机是怎么样的。。
照你说的你的机身是个上单翼练习机(翼龙吗?), 然后装上了个带上反的机翼?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机翼原本不需要上反的,现在你上反了,那么上反过头了。
如果是标准的滑翔机,应该有上反的,因为它的重心比上单翼的飞机较高,不上反无安定性。到底要多少上反,那要看重心如何分布。有些滑翔机(特别是山坡的)是平机翼,不过实际在转弯的那种高过载下机翼因变形都会自动发生上反的,这并非它不要上反。
转弯做滚转的时候只要刚**的时候操纵副翼就可以了,只要已经开始转弯了,那么把副翼改小或改平(有时甚至要反打一下保持住转弯的倾角)。你如果一直打副翼,飞机会发生滚转,但对于重心过于偏下的飞机来说实际可能无法完成滚转,这时发生大倾斜角度侧滑,猛掉高度。
上反强烈且重心低的飞机一般光用方向舵就可以进行协调转弯了。

网友D(2009-09-25):
先说说重心位置,竟时的飞机重心一般在机翼的70%处,竞技的一般在30%处
再说说上反角,有上反角的飞机在转弯时能自动改正回来,因为飞机总是顺风飞,飞机如果不给舵的话就一直飞出视线了,有上反角的飞机转弯不掉多少高度,因为飞机转弯必须倾斜,倾斜时上反角那处正好是所谓平的(理论上)就升力大就自动改正了。。

网友E:
上反大的JJ自安定好,多用于自由飞,没有过多的动作,能够自己找平衡,但是遥控操作的模型还是要考虑安定性和操控性的平衡,简单来说,过于安定的JJ操控性肯定就不好了。还有,对于展弦比比较大的滑翔机来说,机翼强度是很重要的,如果机翼强度差,会出现副翼反转的效果,你明明给的舵是向左倾斜,但是飞机却往右边去了,这是由于副翼没有起到转弯的效果,却起到了扭转机翼的效果,给了向左扭转的副翼,其实机翼是向右扭转的,出现这样的情况更是摔机没商量

网友F(2012-10-24):
引用 网友G:
方向舵
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