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慨:完美主义者不适合玩电直。。。

楼主(2009-08-16):
下午,发现450有震动,很烦,决心消除这些震动。没想到,震动是那么难消除。。。
怀疑主轴弯了,拆掉旋翼头单转主轴,似乎是有些不同心,换新的;插上旋翼,还是震动,震得手都麻;
怀疑尾轴弯了,检查尾轴,没事儿,发现尾桨一上就震动得厉害。拆来用透明胶条平衡尾桨,震动似乎小些了;
装上大桨,启动马达,还是震得厉害。烦啊。看着尾巴都震得看不清了,用手捏捏GY401,也在震,我都怕把401震坏了。还有三个65MG,S9257,都震动得厉害,担心久而久之把这些
舵机
内部齿轮震坏。
把450从大桨到尾波箱,拆了个遍,寻找震动根源、减弱震动。整整忙了一下午,精疲力竭,结果还是有些震动。有些灰心。
到了晚上,晚饭都不想吃。心情很不爽。
晚上9点半,早就黑了。从下午一直忙到晚上,没飞成。大周六的,如何甘心!
下楼与妻子散步时,知道这一天就快过去了,心想:还不如别管下午那点震动,马马乎乎地飞。追求那个无震动,不容忍缺陷,想完美化,这电直就像今天一样,玩不成。

网友A:
典型的完美主义者!我以前也这样,感觉很累,总想把机机调到自己认为最完美的状态才作罢。现在不会了,震就震吧,只要能忍受应行了。。。

网友B:
震动大,换轴承吧,主轴的2个轴承。

网友:
我也是。。 但很烦。。。 很累。
改不了。。 烦着烦着就习惯了。到最后就什么都不想了。过了一段时间再想过 。 哈哈

网友C:
 的确呀,有些问题解决不了,饭都吃不爽……
痛苦还要烧钱,我上辈子欠它的么

网友D:
坚持就是胜利~

网友E:
这种程度的震动很明显是飞机没调好或者有缺陷~

网友F:
同感 为了消除震动折腾了两天, 一边调一边飞 还算没耽误
现在机子还是有点震动, 就当是结构缺陷了

网友G:
LZ你这种震动是你自己没调好所致,直机调整不能瞎调, 也不能人云亦云, 别人说换啥你就换啥,而应该自己好好分析试验, 没部机子都不同, 有的是装配问题, 有的是调整问题, 有的是零件问题,总之要多学学直机基础知识和原理, 多动动脑。
450不是玩具, 用调玩具的理念去调当然调不好。
我最早玩450的时候为了调一个螺距我调了3天晚上, 但是最后明白了原理找到窍门后就很容易了, 我现在YT450 没有丝毫震动, 至少我在面前1米悬停什么震动也没有,可以清晰地看到螺丝头和舵机标签上的字。
多潜水吧, 电直不是不适合完美主义者, 因为不少人的电直调到很完美, 应该说电直不适合没有耐心和毅力者

网友H:
我的现在会震动,但不双桨,估计是横轴里的橡胶圈磨损了。比较晃。。。

网友I:
轴承的问题也是被很多人所忽略的。

网友J:
一点点振动不影响啊,我的就是震得手发木,但照样飞爽

网友J:
从原理上说,主桨,尾桨没平衡会振动,主轴尾轴间隙会振动。
机身的共振只有重新分配部件位置调整本振频率,但原则上共振只会在一个转数出现。
自己好好研究,研究也是一种乐趣,一种脑力锻炼

网友K:
我飞的是品质和设计都很差的塑胶山寨机,修调飞的难度比好品质的飞机大多了,
那以前的震动可不是一般的折腾的,(比我飞的第一架金属版飞机大多了)
原因也非常不好找,和非常难排除。(因为配件精度差,受力性能差)
当然也更加考验修调飞的技术!
我原来飞机震得时候,我抓住机身举过头顶,油门大点,震得手都抓不住!手都被碳纤板震破皮!
现在被我调好了!
告诉你下,不震是什么感觉,飞机抓在手举过头顶,推油门旋翼旋转甩直后,
飞机在手只有飞机的重量,基本就像飞机没上电的感觉一样,就有这么静,继续推油,
你只会种感觉,飞机慢慢变轻,再继续加油,就有种很柔和,很舒畅的力慢慢的把你的手往上拉!

网友L:
- -你耐心学习就行了这样放弃就真不完美了

网友M:
我记得Mr Bean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说过:完美主义其实是一种病。

网友N:
我的YT450刚启动时也有点振的啊! 原先认为是主轴不直,后来换了还有问题. 然后拆掉齿轮组和桨,用手带动使其旋转发现问题还在... 那问题可能就在金属主旋翼固定座上,估计是精度有点偏差... 我觉得这很难改变... 除非新换一个精度没有偏差的~~ 目前还在困惑中! 我也有点完美主义的偏向!! 我希望任何细节都没有偏差,不然会有点失落~~~~ 现在还被一些问题困扰着呢!!!!!!!!!!!! 以前帮我调教过的2位大哥都对这样的问题不以为然!

网友O:
换飞机就没事了

网友P:
楼主的心情我了解

网友:
飞机有时候是折磨人,所有的方法都用了,就差没全换新的了,但还是会震动。其实很多是为了赶时间,心里急燥,忽视了一些小地方,只是一味的猛拆飞机,做平衡,换配件,绕了一个大圈,或者就是认为没问题的地方松了一个螺丝、少了一点胶。我的450调半个月了,总有些感觉莫名其妙的问题,特别是机尾,尾中联都换四五个了,折腾的人都睡不好。昨晚心情好,耐心的调了一遍,顺手把尾波箱轴承上了螺丝胶,飞机平顺的简直不敢相信,感觉不到一丝的震动,这地方,图方便,年多没上过胶了,以前倒也没事,可能用久了就有虚位了。自我总结一下,调飞机千万不能急燥,要当成享受,烦就不要调了,否则还真调不好,说来说去方法就那几种,谁都会。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让我又注意到一个地方了~~

网友:
直机没有解决不了的震动,只有解决不了震动的人!

对疑难杂症,只能下猛药,

请参阅我的帖子“此抑震贴一出,所有抑震贴统统靠边!终极版本抑震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2&page=1

就一定能根治震动顽疾!

网友:
想完美的确比较难,尽量让飞机达到理想状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