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华飞D180车床长宽高各是多少?

楼主(2009-08-16):
准备买D180,想先做个木头桌子,特问下尺寸,谢谢!

还有请问新买一吊磨,用的时候,脚踏开关是不是会发热,而且温度较高.(脚踏开关随踩的力度大小控制吊磨的转速)

楼主:
D180网友用的应该不少吧.

网友:
注意宽度应该留出换挂轮的位置,别顶墙放

网友:
记得你是广州的,你可以去平洲机械城东兴那里看,有D180的现货可以看。

网友:
值得庆祝一下,印象中这是第一次回复成功。

网友:
重奖之下估计会有人上

楼主:
开开心心进来,郁郁闷闷离开!这么多回复,竟然没有我的答案.

网友:
我来回答你
床身长度75cm,加尾座最大长度90cm,换挂轮余量10cm,油盘长度71cm。所以合适空间长度为100cm以上,最小桌面长度71cm。
包括小拖板手轮的床身宽度42cm,油盘宽度27cm。所以合适空间宽度为42cm以上,最小桌面宽度27cm。
高度应该不会有问题吧,床身高度36cm,翻起卡盘护罩后高度55cm。所以最小55cm以上。

示意

示意

网友:
谢楼上的~正需要~

网友:
看起来不错啊

楼主:
衷心感谢YJX1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