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飞机 飞行重量880克 用天蝎星2212-22马达可以么?

楼主(2009-08-16):
如题 谢谢 希望各位老鸟解答

网友:
没用过天蝎星,不过应该可以,不过,一上来就用天蝎星电机,你不怕摔坏了吗?
建议用XXD的2217,摔坏了不用怎么心疼。天蝎星的价钱够买好几个XXD2217了。

楼主:
感谢楼上的

网友:
880克的话,2212不利于3D动作,飞航行没问题,但要逃生还是换上2217吧,差不了多少钱,增加的重量相对880G来讲也是小菜了。只是能耗肯定也上去了。

网友:
即便换上S2215拉力也在1Kg左右
飞行重量在880g的3D机拉力至少要1.5Kg以上

尽可能减重
要不就使用SII-3008系列

可以去下载拉力计算器估算你的拉力以及选择合适的电调、电池&桨
下载链接
http://www.a1-hobby.com.cn/index ... id=26&Itemid=27

网友:
用2212肯定会很吃力

楼主:
d多谢多谢啊 已经换了天蝎星2217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d多谢多谢啊 已经换了天蝎星2217了

天蝎星有2217吗

网友:
飞机是越轻越好,什麽材料做的飞机?翼展多大?弄到了880克?

网友:
 天蝎星有2215没2217
楼主不会买到假的吧

网友:
飞3D的话,我们选电机的拉力一般是飞机全重的1.5倍左右!不知楼主选的电机有这拉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