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机身震动,究竟抑制到什么程度算合格?

楼主(2009-08-16):
我的机身震动,油门开到一半,用手捏捏垂直尾翼,震得跟触电拟的。

摸摸S9257,也在跟着尾管震动;
捏捏GY401,也在跟着震动;
碰碰三个65mg,也都在震动!
看看尾波箱,都震动得看不清楚螺丝冒了;

震动无处不在,震动贯穿始终!!!我担心这样会把昂贵的电子设备震坏。

胡乱调了一下午,主轴横轴尾轴都检查过了,似乎有些效果,但还是震动。用手托起,推油门一半,手都觉得麻。心情极差。

财神,故乡小镇,Tristone,还有经常指点新手的各位老手与大侠,拯救一下吧!告诉我,调到合格的450,托在手里推一半油门,震动感应该是什么感觉?告诉我,引起震动的最觉原因是什么?

万能的5imx啊,告诉我答案吧!!!

网友:
主旋翼做动静平衡了吗?

皮带松紧度如何?

震源靠前还是靠后,尾巴全拆掉 尾管都不留,看看还震动吗?

网友:
中练有变形么。主轴有弯曲么?
大浆上的太紧,甩直了么?
把旋翼头都拆掉。看还抖不?

网友:
把大桨,尾桨逐一拆下来试试,会不会是尾桨不平衡,我以前就遇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YT450 在面前悬停的时候, 可以清晰的看到螺丝头, 肉眼看不出震动, 我觉得调的这样可以算没震动了吧

网友:
能调到全副武装的震动和电机上机子空转的震动差不多

网友:
我的450最近也出现莫名其妙的震动,然后逐一排查。
先更换了横轴,检查旋翼头,排除。 然后更换主轴,把皮带松开,机身震动排除。
那就是来自尾波箱的震动。 更换尾波箱侧板,尾轴,震动依然。最后才发现是尾中联的问题。

网友:
请财神,故乡小镇,Tristone帮你,为什么不请我鸟哥呢?

要知道我在飞机震动学可比他们有研究啊!

我飞的是品质和设计都很差的塑胶山寨机,修调飞的难度比好品质的飞机大多了,
那以前的震动可不是一般的折腾的,(比我飞的第一架金属版飞机大多了)
原因也非常不好找,和非常难排除。(因为配件精度差,受力性能差)
当然也更加考验修调飞的技术!

我原来飞机震得时候,我抓住机身举过头顶,油门大点,震得手都抓不住!手都被碳纤板震破皮!

现在被我调好了!
告诉你下,不震是什么感觉,飞机抓在手举过头顶,推油门旋翼旋转甩直后,
飞机在手只有飞机的重量,基本就像飞机没上电的感觉一样,就有这么静,继续推油,
你只会种感觉,飞机慢慢变轻,再继续加油,就有种很柔和,很舒畅的力慢慢的把你的手往上拉!

网友:
先确定是旋翼头震还是尾巴震动

悬停时脚架和垂尾看不出抖就基本合格了

网友A:
拿一枚硬币,轻放在刹车盘上,螺旋桨转起来,硬币不掉,就算合格。

网友:
抑制到不影响飞行就行了.

网友B:
任何转动的机械结构都有共振频率,比如,当转速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发生震动
但是继续加速,震动会明显减轻,这种就属于谐振
---------------------------------------------------------------------------------------------------------------
飞机本身设计会避开谐振点,所以在低速段有震动是正常的.
调试完成的机器,在起飞以上的转速,垂尾不应该出现震动复影。

网友:
最近也遇到震动问题!很烦人啊!

网友C:
鸟兄又在装B,实在受不了~~~

说了一大堆,没有一句是教别人调机的,全部都是在装B

网友:
小手乱乱摸和小手乱摸是啥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C:
鸟兄又在装B,实在受不了~~~

说了一大堆,没有一句是教别人调机的,全部都是在装B

兄弟,是啊!

网友:
哈哈,
这贴搞笑

网友:
鄙视某鸟充老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拿一枚硬币,轻放在刹车盘上,螺旋桨转起来,硬币不掉,就算合格。

不敢相象的平衡!

网友:
主要还是平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任何转动的机械结构都有共振频率,比如,当转速到一定的程度时就会发生震动
但是继续加速,震动会明显减轻,这种就属于谐振
---------------------------------------------------------------------------------- ...

这个学习了。

网友:
20楼 是不是充老手,你自己可以去按我的方法试,看有用没!

直机没有解决不了的震动,只有解决不了震动的人!

对疑难杂症,只能下猛药,

请参阅我的帖子“此抑震贴一出,所有抑震贴统统靠边!终极版本抑震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age%3D2&page=1

就一定能根治震动顽疾!

网友:
飞机机身的震动一般都会在尾部放大,所以,我一般看尾垂,以尾垂没有明显重影为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