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试过YT450不装压带轮来飞3D么?

楼主(2009-08-16):
请问有人试过YT450不装压带轮来飞3D么?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另外想问一下XXD2218 3680KV
电机
配12T和20C
电池
产生的动力和转速能够应付类似定点的小幅侧钟摆这类的动作要求么?前提是手法正确。

网友A:
把原厂压带里的小轴承压出来 只装这个小轴承就可以了 我飞到现在一定问题都没有

网友B:
冰人的改装件更好

网友C:
一直没装过

楼主:
我本来就是用的带槽压带轮,只是看到新款SPORT取消了压带轮的设计,想把老款机的压带轮拆掉飞试试,顺便偷点轻,有点担心皮带弹动造成尾桨齿打滑之类的问题

楼主:
下午拆了尾波压带轮,再拆了上下两根铝柱,飞很爆,什么事也没有,简化尾波还轻不少~:lovel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