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 JR 控的还有 雷虎定速器的高人进来一下,紧急求救

楼主(2009-08-16):
买了架雷虎titan 50 SE,带有定速仪的那种,我用JR 10X控,把定速仪的那根设置线接在AUX 2上,按说明的开机后在定速仪闪烁的10秒内快速切换AUX 2开关,但是定速仪的灯不像说明书说的熄灭,推油门至高处也没反应。还有我用JR 10X的控,为什么N的油门曲线设置第一个点最低按不到0,只能设置到28?请各位大哥帮忙啊!

网友A:
我用9X2,雷虎定速仪,我的定速仪感度线是插在GEAR通道上的

楼主:
把定速感度接在 GEAR通道,把陀螺接到AUX3上好了,但是问题又来了,转速怎么设定?

网友B:
进入系统目录后 进入DeviceSEl 在 out里设置成 GOV 然后在 Governor里设置对应的百分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