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费24011+26010,上500感受!没你们说的那么好!

楼主(2009-08-16):
最近刚上500,正发愁舵机用什么型号(9650/9257+9254谁都知道好,价格也很好啊!)
刚好看到蓝箭新出的舵机,据说全兼容9257,也就是高仿了,看到大家都说这也好,那也好!关键是价格很到位!

于是我赶紧去订了一套,商家还跟我说活动马上结束,再不买下次就要贵很多了 好怕怕啊,赶紧的,订了3个24011+一个26010,到手感觉确实和大家说一样,做工OK!用手转动也很轻松,和9257类似,有人说装摇臂的齿轮竟然可以来回拉动,经我实验,果然不是偶然现象我买的3个24011都可以达到这个效果!26010就不这样!

然后是装机,很顺利!

然后飞行,感觉来了,斜盘舵机反映速度很慢,力矩感觉没有标称的2.5KG,锁尾有慢摆,感觉是有速度时候没有力量,有力量的时候晚半拍!

网友:
论坛得到舵机的不少,得到又没有发表意见的也很多。

楼主:
感觉是电机的启动扭力不够,刚给舵的时候没力量,要稍等下才能达到渴望的力矩,所以总是慢半拍!
不知道能不能把BEC跳到6V使用,那样的话应该会好一些吧!

网友:
加高油门,降些螺距,这样你再试试,D26010还是能满足你的

楼主:
谢谢,LS兄弟,我再调调试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LS兄弟,我再调调试试!

等你的好消息!

网友A:
看你的描述锁尾应该是没调好。26010搭配gy520和gy401我都是亲自测过,飞3d都没问题。
至于斜盘舵机,我就没试过了,不过希望把发现的问题总结一下都说出来,这样厂家才会看到,才能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描述锁尾应该是没调好。26010搭配gy520和gy401我都是亲自测过,飞3d都没问题。
至于斜盘舵机,我就没试过了,不过希望把发现的问题总结一下都说出来,这样厂家才会看到,才能改进。

 我是装在500上的,你是装在450上吧,锁尾的力量相差很多的

网友:
楼主26010  多钱买的啊     网上最便宜210    但不是厂家直销的     还有更便宜的地方吗

网友:
刚才在看锁尾舵机26010和261HB

但我还是买261HB的了

楼主:
我买的好象215

楼主:
 把BEC跳线到6V使用,转速提高,目前使用状况良好,急加速有摆尾!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是装在500上的,你是装在450上吧,锁尾的力量相差很多的

今天看到你说死舵才回来翻这个贴,我450,500都试过的,450用的lipo,500用的8s 123,锁尾一点问题都没有,搭配gy401和搭配kds800表现一样,我飞完还转交给另外一个模友试飞,他飞了一周也很认同。:loveliness:

网友:
感觉自费测试的结果更客观。

网友:
楼主您好!购买BlueArrow舵机的最大保障就是有良好的售后服务保障,基于厂家对产品质量的信心,提供了长达“三年”的质保期。三包详情请访问: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3D1&frombbs=1

请楼主按“三包”政策要求,将舵机返厂,一定能够得到妥善解决!
BlueArrow的三包政策,将为您的舵机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

网友:
楼主建议你以后购买FUTABA,JR,HITEC的 产品。
我 手上有 N个多年前购买的FUTABA的 遥控,能告诉我国内在 那里 可以修吗?
是不是 免费保修啊。
**人今后不要买国产的,都去买进口的,那这样以后最好都去国外生活啊
有 这样呵护国产品牌的 人,**的 模型时也真是 大有可为啊!!!
(国产品牌以后 肯定会越来越好,要相信国产,支持才是 硬道理)

网友:
楼主你好:
  你寄回来的D26010我们已经收到,经过我们检查后发现,电机已经损坏,而齿轮组、电路板以及其他元器件均完好无损。我们帮您更换过电机后,下午已经寄出,快递单号是:2155043258,可以在www.cces.com.cn   查看记录。
  但是我们同时也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舵机的信号线的插头已经由于过热而变形了,可以查看附件照片。我们认为这一定是舵机在过载超压的情况下,由于电流过大,导致电机烧毁,并殃及到插头,导致插头被烫变形。
为此我们不建议D26010使用电压超过DC6.0V,同时我们将适时推出能在7.2V电压下的锁尾舵机。
感谢您对蓝箭产品的信任,同时也对您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插头已经变形

插头已经变形

网友(2010-01-01):
楼主你好

LS说:感谢您对蓝箭产品的信任,同时也对您造成的不便表示歉意
我说:怎么不回帖

网友:
装配不良造成电线和针插之间电阻过大,大电流产生热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