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电直更换控与接收机设置问题

楼主(2009-08-16):
各位模友。本人新进了一只450电直机身,关于要为450电直接上控和接收机的调置的技术性问题,控没有设置过的情况下,按好各通道后请问(升降驼机,副翼驼机,螺距驼机)这三个是不是在推动油门时都是一起联动的?还是单动?我装上去的是RD6000的控,这几通道是怎样设置?各个参数是怎样?和油门曲线是怎样设置?

电直图

电直图

网友:
"(升降驼机,副翼驼机,螺距驼机)这三个是不是在推动油门时都是一起联动的"

你连这个都不知道的话,
你要想早点飞起来,我建议还是把飞机交给老鸟去装配调试。

因为我觉得你调试这个飞机很危险!

楼主:
我知道这三个驼机大概是联动的,就是不知道它联动是不是在油门动之佘控其它三个驼机的联动是怎么调,因为不了解控的程序而且是英文看不明,它联动不知要进入那一项才能调它的联动。

网友:
 LZ你问的问题很难用文字描述来解答,你还是先把控和飞机拿给老鸟调试吧,顺便叫老鸟教一下你。

网友:
“LZ你问的问题很难用文字描述来解答”

你回答的比我婉转含蓄多了!

网友:
鸟哥来啦!!顶鸟哥,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