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50 KV4420这个样配什么桨好?

楼主(2009-08-16):
打算用11.1V  2200MAH 25C两个电池并联,125A电调,这样应该能满足这个电机的耗电吧??就是不知道再配个什么桨好?目前家里有35和38两个桨~~~~~船是60CM左右的猫

网友:
学习中、、我想还是带小一点的桨好点

网友:
不行的,KV4420,11.1V电压,要炸转子的,我11.1锂聚合,KV加到4122就炸转子了
当然楼主如果是好电机另当别论

楼主:
4420不会炸吧,这个电机极限是50000转,加11.1V的话没有5W转的,我用过11.1V电池,就是电池的放电倍率不够大肚子了。。。。。。

网友:
430-432,再大可能会过流,安全第一啊,4400×25=110000。电池的放电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4420不会炸吧,这个电机极限是50000转,加11.1V的话没有5W转的,我用过11.1V电池,就是电池的放电倍率不够大肚子了。。。。。。

我是飞速达B2858,KV4122,花牌3S锂聚合,434桨,的确是炸转子了,大概是我比较倒霉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飞速达B2858,KV4122,花牌3S锂聚合,434桨,的确是炸转子了,大概是我比较倒霉吧

按你的KV算,5W转以内的话应该是12.1V以内都安全啊,3S锂电应该是11.1V应该没问题吧,要么转子不是很好。。。要么充电器没设置好,充到13V了???

网友:
11.1V充好了可是4.2X3=12.6V

网友:
我认为炸转子算是倒霉了. 其实限定5w转并不能保证转子的安全. 质量差的不到5w也会炸, 质量好的到8w也没炸. 这有运气成份!

网友:
桨你用32的好点.你的电机KV4122高了点.小心炸转子 !不过11.1V应该没问题的.但是桨一定要小心点用,不要一下只就上大桨!你的船是60CM.用32的桨速度就上不了.试了32的再试试35的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