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的正确充电时间?

楼主(2009-08-16):
镍氢,镍镉; (不含一切锂电)
咨询模友,因镍氢
电池
自放电,现在以一周和两周时间为周期,玩模型以后,应该是放完电马上充电,留作备用? 还是空置,等下次使用前再充电? 2法有无利弊?

网友A:
觉得应该马上充电吧

网友B:
玩之前充就行了。根据不同容量 和充电电流 决定时间的不同。

网友C:
新电池在使用前应进行三充2放、即对gny-3电池用300a电流,充电12-14小时 、然后,分别用同样的电流放电到每节1*1伏。按次方法充放2次。等容量到3ah后,即可,测量电压低时可充。如果长时间放置。每月应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