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算配一台新电脑,请大家参谋参谋

楼主(2009-08-16):
大概配置就是这样了,大家给看看

网友A:
 今天配了一台电脑,华硕P5KXXXG31    INTEL E5300 , 2G,300GB,512MB,SONY的DVD,低音炮,长城机箱中档电源,键盘标,15液晶一共2450元
470    410  175  330  195  125  100  170 30 3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配了一台电脑,华硕P5KXXXG31    INTEL E5300 , 2G,300GB,512MB,SONY的DVD,低音炮,长城机箱中档电源,键盘标,15液晶一共2450元
470    410  175  330  195  125  100  170 30 360
15的液晶小了点吧

网友:
cpu配那么好,显卡又配那么烂你打算拿来干什么

网友:
  LS所言甚是 ~
如果按LZ的思路 应该是不玩游戏的主 配个集成显卡就行了 功耗也可以降低
3850 高不成 低不就……呵呵
至于CPU 作为A饭俺就不发表意见了 呵呵

网友:
CPU换成3核性价比更高
推荐 AMD Phenom II X3 710/盒装 790 支持DDR3
主板换成AMD的785系列
推荐 微星 785GM-E65  699  板载显卡HD4200如果不玩高端游戏其他需求完全可以胜任,播放720P的电影完全没问题
内存2G的DDR3 1333 2G也就270左右

网友:
显卡换个4850或250吧价钱就差那两三百。加个100元以下的散热器把CPU小超玩玩吧,不加压超到3.5G应该不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