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改玩具船问题

楼主(2009-08-16):
请问各位达人:
       本人第一次玩船想问下大家改玩具快艇都用什么接收机和电调(用原装的有刷电机
      2通的遥控器能用吗?
      下面的这个有刷电调能用在船上吗?他是几安的?
      麻烦达人们帮忙回答下!谢谢!

说明书离的参数

说明书离的参数

网友:
奥迪双钻啊~
没想到它也出这玩意~

网友:
我有过一只很早的奥迪双钻单向电调,没在船上用过,我那个是50A的。电调方面我不在行,楼主你这个也是车用的,如果船用,负荷不大的话散热不用改水冷,要是负荷大了,那一定得想办法加水冷。另外,车用的电压低,其实它不适合跑船。只能改改试一下了。要想保险点,上面的插头都换了吧。

楼主:
谢谢楼上的回答!现在的玩具船都有2个380马达,我想负荷应该不小,水冷我应该会去装的!
主要这东西不太贵!

网友:
这个电调好像奥迪n年前生产的了,用在车上都很热,用在船上有点悬。

网友:
有没有船只睇下啊。

网友:
用380单只电机的话,应该没有问题,这种电调改小的玩具船还是可以的,不过想要速度就上无刷。

楼主:
谢谢大家的回答!
        现在玩具上几乎都是双电机的,不想改动太大,只是想操控灵活点!
    速度在30-40之间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