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如何放电

楼主(2009-08-16):
想问一下,A6,可以把已经充满的电池放电到3.85V吗?

网友:
当然可以,但是得用UN保姆才能有这个功能。

网友:
楼上答非所问,你直接回“不可以”不是更简单?

网友A:
自己做一个吧

2A放电,截至电压可调,成本10元左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A放电,截至电压可调,成本10元左右

看看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背面

相机被偷了,上不了新图啊,给你个原理图凑合看吧,右上角video那里接一个12v 20w的灯泡。

另外还有一个更简单的版本,gale设计的。这个版本因为电位器上下没有定值电阻,调整范围比较大,精确调整相对困难一些。另外低内阻P管比N管难买一些。最好把右下角的负载电阻换成灯泡。

网友:
非常巧妙,厉害。

网友:
收藏留作后用

网友:
建议商家批量生产,方便我等不会D的模友,我一定买一个

网友:
这样放电的方法不完善,不能做到每S的放电电压一致。
UN-A6是平衡放电,每S都放到3.85V自动停止,

网友:
如果电池本身是好的,每cell的电压基本一致,2A放电不会导致不平衡,否则在飞机上大电流会压差更大。另外,大家都有平衡充,即使有那么0。05v的压差,下回充电不就平衡回来了吗
我们的原则是,能满足使用的前提下,越省钱越好

网友:
此放电方案的确便宜好用

网友C:
锂电池用得着放电么?

网友:
长期不用需要放电到储存电压 3.85左右
引用 网友C:
锂电池用得着放电么?

网友:
用A6的保姆放电好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