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XD 125A电调问题

楼主(2009-08-16):
设置中有个油门控制选项 有自动适应油门行程和 固定油门行程两个选项 现在不明白的是 固定油门行程的内容是1.1(最小油门)-1.8MS(最大油门)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菜鸟求知,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网友:
XXD不会用,同问

网友:
我也XXD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需要真真的高手解答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设置中有个油门控制选项 有自动适应油门行程和 固定油门行程两个选项 现在不明白的是 固定油门行程的内容是1.1(最小油门)-1.8MS(最大油门)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菜鸟求知,还望各位不吝赐教

如果油门的微调在中间时,发射机的信号是1.0MS到2.0MS.余下的你慢慢悟吧,我打字太差

网友:
  发射机发的信号,,通常是 1到2 毫秒(ms),,,所以,固定方案就是:

1.1以下就代表最低的油门,,,1.8以上就代表最大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