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0为什么抖尾巴

楼主(2009-08-16):
我的亚拓500为什么抖尾巴,就是横抖,特别是油门给的大的时候抖的更厉害,
有明白的前辈给判断一下什么原因?

网友A:
上下抖还是左右抖,或是上下左右同时抖

楼主:
不是上下,是横抖啊,一给油就抖,

网友B:
感度高了

网友C:
我用的方法不知是否正确 ; 就是把 GEAR 里 EXP 降至 70% 把问题解决 !

网友D:
机子是新的吗? 不是的话,看一下尾轴

网友E:
我偶尔会这样,急加油门,尾巴狂抖!感度正常,飞机无硬件问题!感觉是飞机的震动导致750陀螺仪工作偶尔不稳定,要知道750非常怕震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