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600N机身油污问题

楼主(2009-08-16):
各位飞600油直的飞友,你们是怎么清理飞机上的油污?用什么油,废油少且比较好清理???
我的600,飞一轮3D下来,飞机的左侧机身和旋翼头布满了油污,每次飞都要擦飞机,否则,飞2-3轮不擦,尾管夹部分都滴油了。
现在排气管的废油都碳化结焦了,已经放弃清理,但机身部分,每次活动完后都要仔细擦,很多旮旯都要用镊子夹纸巾擦。

网友:
我是用甲醇擦得,感觉也擦不很干净,反正都是脏兮兮的,下次飞了又油乎乎的~~
下一架说什么也不买油的了,就是观众看着舒服,闻着舒服,听着舒服,自己可辛苦了。下次整架500esp飞飞,起码干干净净,不用每次擦擦了。
看最近F3C世锦赛好多高手用的都是90级的电直,直叫一个爽那~~

网友:
我也打算换电的,电600电池有点承受不了,500的话又嫌太小了,现在飞600油鸡,

网友:
  擦机是油机唯一的苦恼。

网友:
鱼与熊掌不能兼得呀

网友:
每次飞完了不擦????头一次听说。。每次飞完都要擦 用无水乙醇喷 然后毛巾擦  玩油直 嫌麻烦的话 那还是电的吧

网友:
用酒精擦,但是很多死角没办法

网友:
用成品油基本不会这样吧,可能你调的太富油了,我飞几年下来排气管都是亮亮的啊.
我用COSMO,COOLPOWER,BANNISI,飞完偶尔用酒精擦一擦

网友:
成品油会好一些,至少排气管不会成那。飞油的就是这样,我每次飞的时间和擦的时间几乎一样呵呵,不干净心里就别扭

网友:
找个装啫喱水的瓶子在里边装上95%的酒精,飞完后对着油污多的地方喷几下就可稀释油污了,还可以给机机的螺丝防锈。

网友:
你搞台油车试试先  就会觉得油机的干净

网友:
我每次飞完用安利的LOC稀释液喷上面,干毛巾一擦就行了,真的省事。感觉没有楼主说的那样痛苦吧

网友:
我用车仆,就是清洗汽车化油器的,一定要好的,味道小,好闻点的

网友:
我用“威猛先生--油烟净”

网友:
用酒精喷上,卫生纸擦下,就干净了

网友:
楼主,和你说漏油啦。我第一次用的就是亚托送的排气管垫片,虽然螺丝搞的很紧,但几箱油磨合下来回去发现排气管和发动机间漏油的厉害,后看了其它的文章,使用了K588胶后,排气管间一点油都没,干干净净,只有点灰尘而已。

网友:
要是玩过油越或油房的话 就知道油直有多干净了啊
有个简单的方法 我玩油越就是这样弄的
先喷化油器清洗剂 (注意:对油漆有融化作用的)
再喷WD40

犄角旮旯全部干净~~~~~~~~~~~~~~~~

网友:
LZ的油用的差了,用进口油油污很少,用布一擦就干净。

网友:
用CP30%的油,不要太富油,飞下来用酒精喷一下,在用纸巾一擦就会好了,
不过飞10个起落后,最好用球头嵌把球头取下来,清洗一下里面,这样长飞就不会有虚位了,不然里面油腻沾上细沙子,虚位就会越来越大

网友:
我擦,我擦,我擦擦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