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了4小时,修理我的450

楼主(2009-08-16):
运气背!电调保护,把机器炸了,损失侧板一片!菲耐的碳纤维板太保护设备了。。。直接裂开了!。。。
下面是JJ的图,怎么有解剖演示图的味道。。。-_-

作案工具,电摩一个。

懒得画图了,找片坏的侧板当样本,玻纤板是老早买的,本打算做200的机身的,先用来修450吧

基本外形切割完毕

大家看看,宝玉山寨版本

先打孔

基本成型了

装上飞机!我已经试飞过了,共振很小,比原先的下侧板要好

完工

网友:
 看上去不错~~~原来山寨可以让生活变得如此简单~~~~

网友A:
 牛人,帮顶下.现在天气热啊,最好还是帮电调加个散热片,我的就加了,在不破坏原包装的情况下加的,今晚连续飞了4个电,效果显著温度不是很高了

网友B:
你仔细看你这两个侧板,能发现点问题吗?我感觉这两板不是什么碳纤的,而是贴了[仿碳纤贴纸]。

只是在纸的表面上压成碳纤纹路,立体感不强,容易刮花、不够耐高温、材质怕水、容易起泡和风化而变得暗淡无光,立体感就会消失。毫无档次可语。你可以完全哪去试:火,水,高温,撞击。

拿着它,大可以封了卖你东西那店家的嘴。

网友:
记住:要立体感强,不容易刮花、耐高温、不怕水、不起泡和不被风化而变得暗淡无光,立体感一直存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牛人,帮顶下.现在天气热啊,最好还是帮电调加个散热片,我的就加了,在不破坏原包装的情况下加的,今晚连续飞了4个电,效果显著温度不是很高了

我是炸在低压保护 上的。。。
电调散热倒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仔细看你这两个侧板,能发现点问题吗?我感觉这两板不是什么碳纤的,而是贴了[仿碳纤贴纸]。

只是在纸的表面上压成碳纤纹路,立体感不强,容易刮花、不够耐高温、材质怕水、容易起泡和风化而变得暗淡无光,立体 ...

原来的机身强度也不行!而且共振也解决的不好!
我自己用的材料是环氧玻纤,虽然比碳纤维重,但是强度还是过得去的
我用1.6MM厚度的板

网友B:
250还凑合,450的话依然是脆。

楼主:
引用 网友B:
250还凑合,450的话依然是脆。

楼上的兄弟,有没有好的材料可以推荐?

网友:
发信息给我

网友:
哎呀。。我来顶你贴了。。。你知道我是谁吧?!!! 不知道你就  闪。。。。加上句,飞机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C:
 请教个加工的问题,用的是电磨 但是加工方法明显是在要切割的地方打孔,打了很多孔之后再切下磨平。电磨有直接切缝的圆刀头,为啥不用?打孔很费力呀。

网友:
自己动手的乐趣啊

网友:
动手能力超级牛的高手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教个加工的问题,用的是电磨 但是加工方法明显是在要切割的地方打孔,打了很多孔之后再切下磨平。电磨有直接切缝的圆刀头,为啥不用?打孔很费力呀。

......用切割的能减少加工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