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买一款小型可调稳压电源,烦请大家推荐

楼主(2009-08-16):
想买一个小型可调稳压电源,为收音机、小电钻及以后自己DIY的电子类小玩意儿供电。要求至少有1.5V、3V、6V、9V、12V这几档电压(直流),电流不低于1A(越大越好),输出波形纯净,价格最好在200内。
在论坛搜索了一下,卖稳压电源的不少,很多二手的还要几百元,像个鞋盒子一样大(甚至更大),一般都是双路的,甚至有四路的……这样的稳压电源无论价格还是体积、功能对我来说都太高端了,我想买个简单点、小点、能输出稳定、纯净的直流电的稳压电源。
如有合适的烦请各位推荐。
谢谢!

网友:
按你给出的条件,20都用不了就能达到.

楼主:
哈哈,不会吧?这个价位的廉价杂牌稳压电源我以前买过,质量很差,很容易坏,而且输出电流很不纯净,接收音机用有一种嗡嗡的声音。
之所以不想买那种“鞋盒子级”的稳压电源,一是因为桌子小,没地方放,二是有时要长时间使用,比如听收音机,那么大的稳压电源估计其自身耗电都比收音机耗电多……

网友:
买那种电源电压可调的台湾纬固的不错,我买了一个很好用1-18v,0-3a的

网友:
东明电子有个,85块,横流输出

网友A:
自己用LM317 DIY就行了,TO220封装的好像是1.5A 0-37V可调,78系列也行。变压器稍微贵点,但你的功率不大也贵不到哪去,因此最贵的可能就是机箱了,不嫌难看的话,可以用鞋盒。

网友: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LM317 DIY就行了,TO220封装的好像是1.5A 0-37V可调,78系列也行。变压器稍微贵点,但你的功率不大也贵不到哪去,因此最贵的可能就是机箱了,不嫌难看的话,可以用鞋盒。

对啊 还是diy有乐趣 搞个200VA 的变压器 整流桥 电容 5A的lm337
就可以上马了
前些日子 有人就这样干了一个吗 还加了数显电压表和电流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用LM317 DIY就行了,TO220封装的好像是1.5A 0-37V可调,78系列也行。变压器稍微贵点,但你的功率不大也贵不到哪去,因此最贵的可能就是机箱了,不嫌难看的话,可以用鞋盒。

谢谢!DIY的主义不错啊。哪里有成熟的电路图呢?所需的元件中发(北京)能买全吗?LM317和78系列哪个好呢?另外这种DIY出来的东西和另两位朋友推荐的台湾纬固和东明电子的相比效果怎么样呢?
外壳确实是个难点,这个东西要整天放在桌面上,美观点还有装饰作用呢。

网友A:
给你个超好用的IC收索站,我都用这个。
http://cn.ic-on-line.cn/
敲入型号,立即得到各IC的DATASHEET.看DATASHEET中就有公版电路,下载PDF档案即可。还有扩展用法,全是厂家官方资料。

固纬的没钱别考虑了。我的GPC-3060D也是双路30V+5V,2千多块钱呢。东明的咱不清楚。

网友:
元件哪都能买到,317和78XX常用得不得了。。。每路总共也不到10个元件,自己实验板子搭一下就OK了。
要是还要美观一点就再弄个数显表头,用ICL7107,也没几个器件就OK.具体电路参考DATASHEET.

再要复杂一点,搞成程控的,单片机飞梭旋钮,支持GPIB。。。这个就比较费事了,要写程序。。。

网友B:
如果水平够高,可以用电脑电源改。
我正准备改一个呢,可惜最近身体不好,只能天天看电视了

网友:
我用泰克的,虽是二手,质量非常好,买个台湾的也不错

网友C:
我用的是东明的0-16v,电流0.04-2.2A无级调节,99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你个超好用的IC收索站,我都用这个。
http://cn.ic-on-line.cn/
敲入型号,立即得到各IC的DATASHEET.看DATASHEET中就有公版电路,下载PDF档案即可。还有扩展用法,全是厂家官方资料。

固纬的没钱别考虑了。我 ...

多谢高人指点!请受本菜鸟一拜!
再请教一下:
1,在您推荐的网站上搜了一下,光LM317的型号有大概20种(如LM317A、LM317AEMP等),用哪种好呢?
2,如果我没错的话,LM317和78xx都是很老的IC了,其中78xx是固定电压(如7806)的吧?如果做可调稳压电源的话,是不是只能用LM317呢?另外LM317最高能支持到多大的电流呢?
3,您说的“实验板子”是指那种有许多孔的万能实验板吗?如果是的话,能推荐一个品牌或型号吗?想买一个。
另外,用LM317 DIY出来的这种简单的稳压电源与其他几位朋友说的“东明”的百元左右的产品比哪个性能好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水平够高,可以用电脑电源改。

我的水平够低,不过相信有大家的指点,应该能做成。
我手里恰好有个电脑电源。怎么改呢?能大致说说思路吗?
谢谢!

楼主:
另外我在淘宝用“东明 电子”或“东明 稳压”或“东明 变压”搜都搜不到东西呢?

楼主:
终于找到了。
大家说的“东明”稳压器是“郑州市东明电子有限公司”的产品吧?
他们有一款“KX-2402C稳压电源”,0~24V/2A;还有一款 KX-2452C,也是0~24V/2A,另外多了一路5V/1A。后者比前者贵30多块钱,不知有无必要多花这点钱。
另外他们有一款稳压电源才85元,可惜是0~15V,为什么不是0~16V呢?哪里会用到15V电呢?16V的倒是经常听说啊。
另外哪里会用到15V以上的电压呢?如果15V以上电压不常用的话,买这个85元的倒核算。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用的是东明的0-16v,电流0.04-2.2A无级调节,99块

谢谢。我怎么没看到东明有0~16V的产品啊?只有0~15V的和0~24V的。
您买的这款是什么型号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怎么没看到东明有0~16V的产品啊?只有0~15V的和0~24V的。
您买的这款是什么型号呢?

标的是15v2A,实际是16.4v2.22A

楼主:
谢谢!
那为什么要标15V呢?这么标会流失很多客户啊,比如俺,如果不知道实际能达到16V,可能就不会考虑买了。
这么说大家说的东明就是这个郑州东明了?
另外,24V电压平时“玩”的过程中什么时候会用到呢?在考虑要不要买个能到24V的稳压器。
谢谢!

网友:
lm 317的最大电流有 5A的lm338k

网友:
有很多电脑电源的电压控制是有TL494来实现的,只要能找到它的控制线路,就可以调整输出电压,理论上是这样子的,大概在十一月份以后我身体上的病好以后开始改造我的山寨ATX电源。估计问题不大。改完后估计能够输出3路12伏左右。10A的可调电压。

网友C:
想要更高电压再串上个固定电压的开关电源,电流也受控的

网友:
国产的 大华 电源最好.固维是时装货, 深圳华宜的也行,一般去卖仪表的公司买,多数是正经工厂的.合格产品.

网友:
开关电源改造的纹波大,调整率也低,通常大范围调整电压的电源还是模拟的好.

网友D:
随便捡一个黑白电视机把电源部分弄下来.就是一个无极稳压调压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随便捡一个黑白电视机把电源部分弄下来.就是一个无极稳压调压器.

彩色的随便捡,黑白的越来越难捡了

网友:
想要一般的还是好一些专业点的,一般的自己D一个就可,好一点的上广坛看看那里有很多,200左右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想要更高电压再串上个固定电压的开关电源,电流也受控的

3A老大用的是东明的kx-1502C吧?输出波形纯净吗?接收音机会不会有嗡嗡声呢?

网友:
小图一副!

网友:
加上数显、外壳等。。。
建议你买一比较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3A老大用的是东明的kx-1502C吧?输出波形纯净吗?接收音机会不会有嗡嗡声呢?

我有二十年沒听过收音机了 ,即使不纯,加2级LC虑波很容易吧

楼主:
引用 网友E:
lm317和78系列的片子稳压精度不高,建议做一个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来解决

“做一个多路输出的开关电源”对俺这水平来说有点难啊。
另外,请问淘宝上卖百元左右的那种可调稳压电源是用什么片子稳压的呢?与自己用lm317系列片子DIY出来的稳压电源比,哪个精度更高呢?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二十年沒听过收音机了 ,即使不纯,加2级LC虑波很容易吧

LC滤波倒是好加,但是不是会有什么副作用啊?如果这么容易就能改善输出波形的话,那怎么还会有劣质稳压电源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谢谢!比我找到的一个图多用了一倍多的原件,想必性能更好吧。另外请问用两个LM317的目的是什么?增大输出电流?
又看到3DG6、3DG12等20年前就经常见的原件……这个图也比较老了吧?

网友G:
买了一个东明的电源,感觉输出地会漏电。3a的有这现象不?

网友:
两个317就是为了扩大电流,该电路加了电压调零。输入电压继电器自动调整,使317的功耗尽量减少。

网友:
还想简单?

网友:
一见到电路图

我怎么心理就没底了呢

网友C:
引用 网友G:
买了一个东明的电源,感觉输出地会漏电。3a的有这现象不?

沒见漏电呀,不过漏也沒亊,电视上说电击治网瘾,多电几下就少泡网了

网友:
捡个电脑电源 不就行了吗
想调压 改 检测电阻
其实 3.3  5   12  这3个电压值就住够了啊
要12 v以上的电压 那就再 捡个 两个串联起来用
这样还可以 得到 正负 5v   正负 12v
做维修足够了
我 就是 弄两个电脑电源
一个24 v 普通开关电源改的 连续可调 8-24v  7a 的 短路都没有问题

网友:
楼主还是先做个7805的,5V1A的练习一下吧。
那么多复杂的我觉得你都DIY不出来呢。
7805想要稳定可靠的5V1A其实都有难度,尤其对楼主来说。

网友:
楼主可以DIY一下你的垃圾小电源,这种电源都是偷工减料,滤波电容不好,造成有噪声,可以换一个好点的电容,2200u就可以了,试一下吧

网友:
这个比较适合你。体积很小的前面板大约8X10。

。小电源160包油0-20V。实际可以连续输出3A    都是220V的

网友:
输入是100v的

网友:
有挑线。已经改220了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沒见漏电呀,不过漏也沒亊,电视上说电击治网瘾,多电几下就少泡网了

拆开看了看,觉得东明的工程师是吃白饭的。开关接在零线上,弄了安规电容还不接地,诚心想电人。不过发现把电源插头反着插就不漏电了。哪天有空换个三相插头。

网友:
看你楼主的DIY不多,所以。。。。
我现在想起来都已经攒了好多电源了,电脑的电源4个(输出多重电压5V、12V、-5V、-12V)、笔记本电脑的电源2个(14V、20V)、手机的充电器若干(5V)、数码相机充电器2个(5V)、MP3的充电器若干(5V)、一台200W12V开关电源、网络路由器、集线器的电源(5V、13V),还有一个250VA的变压器(交流输出36V、24V、12V)。   还有。。。。。220-110V的变压器。。。。。。。
这些电源,现在都是散乱在工作间、家里、办公室、笔记本电脑包里
每个电源都有每个电源的用处,想集成起来也没有必要。。。。想起来这些电源都不是刻意去专门购买的,只是无意间无奈间,就弄了这么多电源了。。。。。如果哪一天,我要把这些电源集成到一个大大的鞋盒子里,岂不是很酷?

楼主(2010-04-28):
刚在别的帖子里看到下面这个稳压电源,价格400左右,不知如何?

ZHAOXIN兆信RXN-1520A 指针式直流稳压电源 0-15V,0-20A 可调输出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买一个小型可调稳压电源,为收音机、小电钻及以后自己DIY的电子类小玩意儿供电。要求至少有1.5V、3V、6V、9V、12V这几档电压(直流),电流不低于1A(越大越好),输出波形纯净,价格最好在200内。
在论坛搜索了一 ...

自己做一个吧,简单的

网友:
在此论坛就要DIY或买二手的,新的就没意思了。

看我DIY的:100W/2.5-24V/8A,0.4kg       60元
体积  14.5cm * 8cm * 9cm
数显 电压与电流,右侧带四个USB 5V输出

网友:
学习了。有一个原来音响功放里的环形变压器,可以改为多档位的直流电源吗?搭车问!

楼主:
回复 网友H:

漂亮啊!向高手致敬!
我也想DIY一个啊,可是怕自己D出来的质量不好,比如波形不规则、直流不纯净,再把用电器给搞坏了,就得不偿失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8A的电流很牛啊。
如果在下也想做,兄台能否指导一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H:

兄台能否把电路图分享一下?我也想DIY一个这样的电源。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台能否把电路图分享一下?我也想DIY一个这样的电源。谢谢!

成品24V/4A开关板,两个HRD12008 DC-DC模块,输入40V输出12V,可改成可调输出模式,一块可调输出2.5-24V(必须要用多圈电位器,而且不能调的太快),一块输出8V,后并两个7805,输出5V/2A,接到USB座,表头最好也用成品的,我这个自制的电流不准,老偏。
外壳最好用电壳,屏蔽好,我没条件做,只好用PVC塑料板,对收音机有干扰。

网友:
其实你完全可以用 LM317 DIY一个,电路相当简单,成本最多20元,线性的,不像开关电源,虽然电流大效率高,但屏蔽不好有干扰。

网友:
如果是想自己DIY:多了保護裝置的LM317T可調穩壓電源: http://gc.digitw.com/Circuit/LM317-PROTEC.pdf
很不错~~简单实用~又有保护~~
当然有套件卖得,‘小尚弟’就有“出0-30V、0-5A可调恒流恒压电源套件”~~当然成本也高得多要48元~~(但变压器、外壳、电压电流表需要自己准备!)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b975fb9fa3068.jhtml
套件的电路原理图及元件清单文件:http://blog.21ic.com/UploadFiles/2009-11/19234463081.pdf

有位大大改成“30v15a的可调电源”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2627

网友:
如果不是为了享受这个diy的过程,而仅是为了使用,这样简单的电源没必要自己做,现成的很成熟和便宜,省时省力。

网友:
我有用电脑电源改成的0-20V最大能到10A,楼主要吗?
50包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