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最大的丝锥有多大?

楼主(2009-08-17):
直径3厘米的,螺距1.5 的有吗?

网友A:
絲錐可以訂做的、只要你覺得合理 又花的起錢,啥規格都可以的,我就訂做過直徑12mm螺距0.5mm的

网友B:
:loveliness:我昨天在破烂市看见一个直径应该在60MM以上的一个丝锥。

网友C:
我见过最大的丝锥有小腿那么粗。
3厘米直径1.5的丝肯定是要订做的,这个丝距小,属于非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