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问买什么牌子的艇好,请大家指教!

楼主(2009-08-17):
如题,我是想平时有空的时候,去小区的小湖放下快艇,用来放松放松下心情,不要太高级太复杂的遥控艇,但速度最好也能快点!

套机价钱200左右即可,因为还要买电池,升级无刷之类什么的,望大家介绍一下!

我自己的话就看上双马的7008,还是说买其他的好,大家给点建议吧,谢谢了 !

网友:
新手

我和你的问题一样有人回复你请告诉我一下谢谢!

楼主:
自己先顶一个,期待答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自己的话就看上双马的7008
玩具啊
200全套?只有玩具了

双马的不是也可以改电机吗?  大家建议我买什么呢?

楼主:
那大家入门时都是玩什么呢?能介绍几款入门级又比较好改的艇吗?

网友:
如果下定决心要入魔,那就不要省钱!用玩具船改有很多的问题,首先玩具船大多是塑料材质的!低速没问题,如果要换上无刷的电机,那船壳是承受不了无刷电机的强大动力的!开几次船壳就会开裂!我建议还是自己装,买玻璃钢的船壳,可以选便宜的,200块吧!

楼主:
但是因为我是新手,还不会自己组装,所以想先买台套机学习着,有什么介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淘宝买成品的 模型了
别弄玩具了·

我就是因为新手,没买过船,不知道该买哪种才过来请教啊,能给个实惠点的比较多人玩的艇的淘宝链接我吗?谢谢了!

网友(2010-05-06):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id=1820571193
可以选择这个来玩玩

网友:
最好不要买成品,自己组装。

网友:
买腾翔的小闪电,小飞侠的比较好入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