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进450SV,有问题请教固朗小邱

楼主(2009-08-17):
上周五在这里的固朗总代进了一台450SV,这两天调机,发现了几个问题:
1。控和接收机容易掉频
2。尾
舵机
回中慢,回中要15-20秒的时间。不知道是不是设置问题,因为去掉尾舵连杆也是一样的。
3。尾旋有点卡,特别是在达到方向舵最大行程后,要回中的话比较费力,缧丝都已经松过,问题还是存在
请小邱解答一下。

网友:
15秒回中?锁尾吧?

网友A:
尾推租,不顺滑,导致 回位卡

网友B:
借此机会我再公告一次,我们从7月1日就取消了固朗总代理。现在所有的销售工作都是由我们厂家直接操作。
所以我不确定您的产品从哪里买的,是否为原厂产品。出厂的机械部分是进过专人检查,绝无卡、涩等现象。并且我们现在出货的产品慢慢转化为我们钛色。
言归正传:
1.操作步骤不能乱:先打开遥控器电源,再接通接收机电源(若接收机的灯不亮,断开接收机的电源再上一次);先断开接收机电源,再关闭遥控器电源。 遥控器和接收机频繁掉频,除了提醒您遵守常规的操作步骤之外,我们也在自我审查,我们需要根本的解决问题。
2. 在锁尾模式下,尾舵基本不回中,这个不用担心。
3. 将尾推单独滑动(与尾推杆分离),看是否有阻塞感。机械部分尤为重要,否则给你装上611 的锁尾套装,其效果好不起来。
可以的话,请加我QQ :406609170,我想了解一下您联系的经销商是哪家。关于产品的问题,你也可以直接向我咨询。

网友B:
KDS K-6X 免费升级
我公司提出遥控器免费升级新版本服务,只要将遥控器和接收机寄回厂家,我们会帮您免费升级(运费自付,该服务长期生效)。
新版本的遥控器对频时间短,易对频,改善了之前的对频慢的问题。
收件地址:深圳市龙岗区平湖镇鹅公岭凤门工业园B4栋固朗 邱艺涛收 0755-84006650-627

楼主:
固朗的态度还是很好的。支持一个。另外,尾旋那里经过昨晚四个小时的调整,已经非常顺滑了。

网友C:
LZ,怎么调整的非常顺滑的?我的在最大行程地方也有点涩

楼主:
调尾推叉,上面的那个。我的和尾控制臂是不能成垂直线的,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样。

网友D:
现在的GL区不错。特别有小邱在。能及时,耐心,清楚的解答用户的问题。好样的,加油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