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50尾巴锁不住如何解决,请高手指点!

楼主(2009-08-17):
750配420 悬停螺距-2 5 9
感度到20多尾巴就开始抖 而且还会飘,把感度降到20以下抖动会好点但是还是锁不住有点飘飘的感觉,还有就是稍给油门尾巴就会甩。
请高手指点……

网友:
基本无法根治

楼主:
能够改善一点也可以阿

楼主:
我看以前的帖子说要换一个尾桨夹681轴承
要换成什么轴承呢?

网友:
机子越小,转速就要越高
我的250悬停螺距只有4~4.5度
悬停油门在75%
gp750在设定delay时,status灯要设成红色的,感度能上到28
自已目前设在22就觉得很好用了

网友A:
我的250用gy520陀螺锁的一条棍的,感度65%

网友:
看看主轴和大齿轮震动大吗?GP750对震动很敏感!250锁不住尾巴多数是震动大,还有一重要点尾桨摇臂的球头扣要紧,就是螃蟹抓端的球头扣一定要紧,不紧绝对飘和抽筋抖,(最原始的解决办法!火机烧用手捏一捏,火不要太猛哦! )。解决以上两点,保证你锁得住,(就算尾桨夹有虚位感度小点也能随便锁!)我的DSX7虚伪小时候感度90 ,炸了后虚伪大点70。3D随你飞!保证有效果,没效果赔你个250

网友:
给油就甩,100%是大齿震动大,或者是皮带要断空磨了!

网友:
我的锁的很好,急加油也不跑偏,关键在调试,JJ很稳。

网友:
250很怕震,对大桨的要求也很高,木桨是不能用的,炸了就换原装件,就很稳,固是烧钱的JJ,买了不到1个月,已炸了300多。

网友:
LZ,我才买了个250,刚装好机也是尾巴狂甩,情况和你的比较像
我当时基本翻完了论坛上所有关于250的所有帖子
飞机和电机也重新拆装了好几次(当时有个说法是马达出问题了)
后来我在一个台湾的网站上翻到了一个帖子
一试,就彻底解决了250的甩尾
1.将陀螺仪感度讲点到30%,看是否继续甩尾?甩尾,请接第二步
2.将陀螺仪感度讲点到 5%,看是否继续甩尾?甩尾,请接第三步
3.进入遥控器舵机行程量选项,将GEAR项行程改到+20,-20,现在可以问题基本解决了
4.但是机头可能会发生轻微的漂移,这时再慢慢增加GEAR项的数值,直至即将追尾的极限。(这时可将陀螺仪的感度调到25-30左右)

网友:
250实在是不好飞,玩大飞机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250用gy520陀螺锁的一条棍的,感度65%

哥们你是怎么做到的
我昨天回家换了尾桨夹轴承感度调到19  感觉飘差点了
但是加油还是会甩尾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