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买了台旧的电木铣想改了

楼主(2009-08-17):
最近买了台2手电木铣是220V1450W50HZ25000转每秒   夹头是12MM的   我想问问坛子里的高手可以改吗 ?  我想把转速改成可调的因为做有些活的时候转速太高了          还有 就是 夹头的问题   可以  改成和电钻或者电磨的一样的吗   那样可以 随意更改刀头了   毕竟有些活许的槽不会总是12MM宽啊                        再有就是我自己给 做了个 工作台正好有现成的两个轨道等 我 读卡器好了穿

这个是淘宝上转的图片

这个是淘宝上转的图片

我的实物

我的实物

实物的铭牌

实物的铭牌

楼主:
大家出主义啊

网友:
这论坛的习惯,
1,有图有真相,没图没真相
2,问楼主多少米淘到的?
3,没下文啦

网友:
这论坛还有一个习惯,就是淘到的东西先拆了再说。

网友:
模型为主 你应该去中国机械网站上问问

网友A:
25000转每秒 鬼才相信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5000转每秒 鬼才相信

电机转速以分为单位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转速以分为单位吧

楼主写的秒

楼主:
发错了是每分钟25000转

楼主:
上面的铭牌有些残缺了是什么佳电动工具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楼主:
大家有什么建议没:funk:

网友:
引用 楼主:
上面的铭牌有些残缺了是什么佳电动工具有限责任公司生产的

美國百得 Black and Decker 公司生产.  Firestorm 系列 产品.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把转速改成可调的...

曾成功使用220V-110V变压器减低(原来29000转/分钟)小木铣转速。  这些种高速马达一般是直流原理。

建议LZ可以尝试使用这种至少1500W变压器:  220V入, 0V 至  250V 出。 二手变压器并不昂贵.  电动机
应该不过热,  但请提防。

网友:
楼上的主意不错

网友:
 同意 同意

网友:
洋垃圾很好用,寿命长,非国产可比,用风扇调速电路改大功率可控硅效果很好,有转3.17的夹头,楼主的机在佛山80元,买贵的话就是被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