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的 HL 用 A123 电池做动力的吗? 2P2S A123 能放进HL电池仓吗?

楼主(2009-08-17):
A123 电池做电源很不错,容量大,放电强,无记忆效应,使用安全。
2P2S 轻松做到 4400mah 的容量。
可就是体积有点大,直径 26mm,长度 65mm
不知 2P2S 的电池组能否放入 HL 电池仓?
能轻松搞定就爽了。。4400的容量,准备2组估计玩到手软。。呵呵

网友:
试下。没有不可能/看好你

楼主:
难道没有前辈试过吗?

网友:
我用我的虎王试过了,虎王的电池仓里,正好可以放下4节A123,两两竖放就可以,还有空隙,以后就用4SA123改造我的虎王动力了,谢谢LZ的提醒~~~~

网友A:
 慎重哦,那个容易烧车

网友:
使用A123是个好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A:
 慎重哦,那个容易烧车

2串2并,3.7V x 2,  2200mAH x 2,    不知道行不~~~~

网友:
不会烧什么元件的,我的早就已经改成2S2P的A123电池了。

网友:
把电池仓改了吧!想怎么放就怎么放!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都改了呀,那喇叭和冒烟装置放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