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61HB、S9257、DS520,哪个好些?

楼主(2009-08-17):
261HB、S9257、DS520,哪个更好些?
看指标非常接近,261HB似乎更强?

网友:
520 性价比最好

262虽然便宜 参数也不错 但没520  9257好用
520不错 9257太贵了

网友A:
LZ可以试试BLUEARROW的D26010,性能与9257相当,价格很便宜,性价比很高

网友:
我的520感觉很不错就是安装不当造成两只耳朵损坏!

网友B:
我用过一阵261HB,效果比9257强(主要是力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过一阵261HB,效果比9257强(主要是力大)

兄弟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网友:
借这个贴提个问题  我的是GM700     锁尾想用个好点的   一步到位以后好升级    但要便宜点的   哪个好些啊      谢谢大家

网友:
如果说好的话,肯定是261,速度力量都快,520速度也快,最慢的就是9257但是最稳定。兼容性最好。

网友:
9257速度不慢啊

只是不支持6V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用的是什么陀螺仪?

PG800

网友:
我用262,选的话就261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可以试试BLUEARROW的D26010,性能与9257相当,价格很便宜,性价比很高

网友:
D26010     网上好多家买的     那家是商家啊

网友C:
我的450sport原配尾舵机420坏了,现用D261,感觉速度和力量都不错,只是飞下来有点烫

楼主:
兄弟你的陀螺仪是GP750吗?
引用 网友C:
我的450sport原配尾舵机420坏了,现用D261,感觉速度和力量都不错,只是飞下来有点烫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陀螺仪是GP750吗?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