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的保姆可以超5A充电吗

楼主(2009-08-17):
新版A6可以8A充了,可保姆壳上标最大5A,不知实际可以超5A充电吗

网友(2010-03-11):
没用过的飘过

网友:
准确回答 不可以~
很危险~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版A6可以8A充了,可保姆壳上标最大5A,不知实际可以超5A充电吗

按照说明书的规定,使用保姆充电不可以超过5A

网友:
我都是用1.5A的,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