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反电烧ESKY接收机,麻烦大家帮忙看看,还有热心的黑人大哥

楼主(2009-08-17):
这几天,糊里糊涂的,我电调不带BEC,外接5V电,插反,冒烟,又买了个回来,又插反,我。。。。 麻烦大家看看哪里问题,上面那个220UF电容量了下,已经完了,不知道还有没有其他地方的问题,还有那个UTC393,我在网上怎么一点都查不到资料,似乎是个电压比较器,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 麻烦黑人大哥也看看 多谢多谢

照片

楼主:
 帮忙看看怎么才能修好,多谢多谢

照片

网友:
第二个照片差点

网友:
UTC393可以用LM393代用,是四电压比较器。一般来说,电源接反,三端稳压器1117应该是烧了,可更换试机。如果不行,再继续检查前级。

网友:
UTC393是双运放(又叫双电压比较器),这个元件确如板凳兄弟说的,可用LM等系列的来代换。
还有一个问题是,你的电源反接,通常会烧掉电容和3.3V的稳压IC(R18右边的元件,GJ9G303),还有74AHC164(8-BIT串行输入/并行输出移位寄存器)。
其他的就得一步步地查了……
想查找元件的参数的话,你可以点击这里:www.dzjsw.com

楼主:
感谢楼上的各位,我也是微电子系的学生,虚心向前辈学习!

楼主:
现在电解电容已经拆了,三端稳压的输入端和接地端短路,是不是也意味着坏了?谢谢

网友(2009-11-09):
一般都是31136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