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否将横滚和水平尾翼集中到左手上啊?

楼主(2009-08-17):
昨天刚入的dsx7,还处于
模拟器
阶段
请教个问题,一般飞行游戏中的上下左右键能控制飞机的横滚和爬升,为什么在控上却变成了一左一右啊?
有人将横滚和水平尾翼集中到左手么?

网友A:
你的是日本手把?换美国手就可以了

网友B:
进入系统模式,stick mode =2
然后自己动手更换油门卡黄位置。

网友C:
我就是左手水平舵和副翼,右手油门和垂尾

网友D:
反美国手,DSX7只有MODE1和MODE2两种摇杆模式,楼主的要求是MODE3,恐怕是满足不了了。

楼主:
请问能否在G4里做更改啊?
以后装机的时候也做对应的调整?

楼主:
不用更改了,下决心改美国手了,呵呵
操盘手说的那个返美国手也就是传说中的中国手吧,适合玩游戏的,呵呵。

网友E:
楼上说的对 呵呵 我用的美国手 郁闷的是我身边的模友都是日本手 不能互相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