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美国手,方向舵总是影响油门

楼主(2009-08-17):
各位大大,新手入门悬停中,目前可以在油门不动条件下,比较稳定控制机机实现对尾悬停!

但是经常在调整机头方向时,导致油门上推或下拉,导致飞机不稳定,请问这个问题有没有什么诀窍啊???

我双手抱控,两手大拇指摇杆,是不是需要两个指头遥杆更稳定???看一些视频是这样的,但坛子上很多大大说怎样舒服怎样来,但我等新手,如果能够在一开始就选择正确的姿势,事半功倍啊。

网友:
用二指精确些,这也是不得已的手法。

网友A:
任何手都会有这个问题,你自己手指不听话罢了,多练。
此外拉某杆时影响到另外的一个通道而不会调整实际上是技术不过关。。你发现尾舵不对应该同时修正阿,谁说修正油门的时候不能修正尾舵来者?

网友:
跟控也有关系 用JR的控好像反应很小

网友:
呵呵!没有诀窍,熟能生巧,练!

网友:
呵呵,自己的手感吧

网友:
调油门曲线。

网友:
油门的弹簧片调紧点。

楼主:
多谢各位大大,还在继续苦练

另外我的控是T10CHP,油门那个压片已经压的比较紧了。

网友:
我觉得二指精确些好控制些

这也是偷懒的捷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任何手都会有这个问题,你自己手指不听话罢了,多练。
此外拉某杆时影响到另外的一个通道而不会调整实际上是技术不过关。。你发现尾舵不对应该同时修正阿,谁说修正油门的时候不能修正尾舵来者?

是这样的,我也尽量向这个方向努力哈!目前还处于比较初级的对尾悬停阶段,我通过模拟器将每个通道都单独练过了,目前模拟器里面可以做的好一些,但总是下意识希望在一个稳定的油门位置做悬停(就是油门不动啦)。
我感觉最难控制的是油门,因为其他的几个舵打错了还好修正、处理,大不了把油门降低;但是油门控制不好(主要是往上推的时候)时,就会导致飞机上升及姿态变化,心理压力太大了。

网友:
控的手感问题   我以前用FF7也存在这个问题  只好是小心一点

现在换了DSX9   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油门能卡住  不会乱动  但是需要动的时候又不需要很大力气  手感确实很棒

网友:
单指很难避免的,
要想不影响油门,拇指必须水平直线运动,而且跟关节还成一定角度,这个要求太高了,
而且有时候飞真机的时候,手握控的位置可能会移动,拇指与遥控杆的角度会发生变化,
角度变化了以后要求拇指在改变方向的时候还画一条水平直线,这种要求不是一般的高呀。
控制时间长了,拇指很容易疲劳的。
换两指捏杆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的,我也尽量向这个方向努力哈!目前还处于比较初级的对尾悬停阶段,我通过模拟器将每个通道都单独练过了,目前模拟器里面可以做的好一些,但总是下意识希望在一个稳定的油门位置做悬停(就是油门不动啦) ...

悬停并不意味着不动油门,旋翼面发生倾斜或是尾巴移动时,总是要不断调整油门的,每架飞机的感觉略有不同,关键是熟能生巧

网友:
我学alan用二指禅,你可以学lukas用一指禅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悬停并不意味着不动油门,旋翼面发生倾斜或是尾巴移动时,总是要不断调整油门的,每架飞机的感觉略有不同,关键是熟能生巧

我正在苦练模拟器油门+其他3舵的练习,我也知道最佳的悬停必然需要油门操控的加入的,否则调整姿态时机机肯定会往下落,但是确实手感还比较生涩,难、难、难!

网友:
我也有这样的问题。现在是有意多动油门,找手感!!!
共同进步啊!!!
我用的是凤凰!

楼主:
凤凰感觉真实感还是差点
我觉得最真实的还是realflight系列,比真机难控制,如果能够G4飞的很顺畅,真机绝对没有太大问题。
刚刚因为大风原因把起落架炸了,正在模拟器里面加入风的天气因素,加强练习罗!!!
真是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