陀螺奇怪像现

楼主(2009-08-17):
最近为EP200新购了一款陀螺,名字就不说了,最主要看中它的很便宜,很轻才10G左右
但是出现了个奇怪的问题,就是接电状态下,什么都不动,面对机尾,尾滑块会自己由左往右移动,这是什么原因啊?(绝对可以排除是干扰的原因)用的是天九控该调些什么吗?锁尾感度是51,3D模式下飞航线时右拐湾会出现,打的舵量跟飞机尾巴反映出来的拐湾量不一致!好像卡几卡,拐不了湾,继续加大拐弯舵量时又会一下拐过头!左拐弯就不会,很准!还有就是有时3D模式下飞航线时机尾会快速左右斗动!飞得心惊胆跳的!!
模友们帮忙分析下是什么问题,感谢感谢!!

网友:
感度高了

网友:
我这几天碰到类似问题,是尾轴很干涩,尾推在轴上滑动时会一卡一卡,上点油好了。不知道你的是不是这个问题

网友:
名字不说人家怎么知道你的问题是不是个例呢,
只能告诉你有很多便宜的低端锁定式陀螺仪都有你说的这种静态飘移现象,
--------------------------------------------------------------------------------------------------
尾巴好像卡几卡............ 可能是尾推不顺,或者虚位太大
---------------------------------------------------------------------------------------------------
还有就是有时3D模式下飞航线时机尾会快速左右斗动!飞得心惊胆跳的!

这个明显是感度高了,但是尾推不顺,或者虚位太大就是感度调不高的原因

楼主:
谢谢LS的几位,但我用PG800不会有这种现象?

网友:
PG800不会有这种现象?
指的是什么现象, 静态飘移PG800这么贵当然没有了
3D模式下飞航线时机尾会快速左右抖动,也被消除了?
如果真是这样,不是说明PG800有多好,只能说明你那个连名字都没有的陀螺确实很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