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NA6出新版了 哪位朋友告知一下最低的价格

楼主(2009-08-17):
为了A123投这么贵的
充电器
有必要吗

网友A:
如果为了123只买这种,肯定不换算,要是家里电池多,主要以电动为主,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B:
400多吧?挺好的。锂电用它最好。

网友C:
a123如果这个都嫌贵了……只能自己焊一个了……

网友D:
有一个另外的牌子的只要300.00里面,性能接近吗?用过的发表一下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