涡喷发动机的轴问题

楼主(2009-08-17):
为什么发动机的轴都是中间粗两边细啊??这个是为什么??

网友:
没经验,呵呵在那买的啊
,我想研究下下

网友:
涡喷。。。。。。。太遥远了- -

网友:
两边细是为了减小轴承直径,中间粗是为了减小轴和轴套之间的间隙。

网友A:
因为如果中间细两边粗那会转断吧
这个只能运行25个小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如果中间细两边粗那会转断吧
这个只能运行25个小时吗?

明显是KJ66,如果轴承用好一点,50个小时没问题。

网友:
再过几年是不是就做真飞机了

网友:
轴承怕热吗?才25小时 会的请讲讲

网友:
发动机的轴都是中间粗两边细啊??原因一是减小使用大轴承和重量,二是起到轴承的卡位,也即是轴承从轴头两边装进去,重要的一点是轴本身的比例大小应刚好是轴承内套一般大。这种发动机的轴中间粗两边细也起到抗高温的作用,因为燃烧室内的热流是经过这轴面流向后涡轮而产生推力,再使前吸气涡轮产生高压进燃烧室而往复推动。

网友:
我们航模常用的涡喷都算是简易设备!省略了很多系统!如润滑、冷却、密封等等!中间粗两边细主要是这样设计能够起到很好的固定作用且便于加工!前后涡轮若有轻微震动那么几万转每分会对整体机械结构带来致命伤害!其实现在模型用涡喷轴承寿命短主要是工作环境太苛刻!KJ66过于简陋……还需要所有爱好者共同努力啊!强烈建议涡喷爱好者们共享我们各自的资源!我们才可以把涡喷计划进行到底!
我的邮箱ljh6668@163.com有兴趣可以一起交流一下!

网友:
2级3级压气机!2级涡轮!加冷却、润滑系统(几十块钱都够了)!其实都不难不能总是在那一两份图纸上吊死!我们中国人应该有自己的特色设计!

网友:
ECU 可以用单片机代替且调校更加方便!军用飞机的涡喷也不少喝润滑油的!是烧不是用(主要是润滑系统)!合理的增加制造成本,减少机械损耗是大大降低维护成本是完全可能的!

网友:
当然2级3级压气机!2级涡轮!这个成本会高很多!

网友:
这是工程力学的问题!

网友(2009-09-22):
减缓预应力 主要是减少轴管内流过的空气阻力 (空气是给陶瓷轴承降温的)

网友B:
滚珠轴承是有摩擦的 高速旋转大大降低使用寿命 增压器是压力机油润滑 而且它的上下位置不变机油自然向下回落 机油靠密封钢环密封是有透气量的 增压器高速旋转主要还靠它的悬浮轴套才达到的

网友C:
最根本的原因!
防止颤振,避开某个转速下的谐振点,在谐振点上工作轴将被Over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