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升机真的很难

楼主(2009-08-17):
玩直升机也有半年了,其间买了两架450,一架500,也飞到对尾了,不过始终感觉玩直机很累,
由于没有老前辈,所以玩的更累,炸的多了,安装JJ也快,不过到了调试就始终是块心病,
最主要是两个问题始终没有弄清楚,
1.都说先调螺距曲线,不过听老手说先设置3D下的螺距,然后再切到普通飞行状态下,
这个3D与普通模式是在哪个界面设置的呢,又是怎么切换的呢,有前辈能指教一下吗?
2.陀螺的感度是在哪个界面设置的呢,我怎么改变了陀螺的感度,降到50%以下,感觉
还是在锁尾状态呢

网友A:
这。。。。。。你用滴啥设备啊~~

网友B:
真的很难

网友C:
真的很难
你什么也没说
我怎说

楼主:
我是两套亚拓450,65MG,401+9257
500是510舵 机,520+9254.
DSX9控,有个AR6100接收
我现在就是整不明白,控针对450与500的各项设置都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这么设置,
安装说明书说的很笼统,
根本就没有写为什么这么设置,
控中的3D模式与普通模式是怎么设置出来的,
锁尾是在哪个界面设置呢?

网友D:
这些靠文字说清楚确实相当费力,若找个老鸟在身边,两下半搞定,也不至于半年才对尾了。。。

网友E:
建议LZ先把控的说明书看明白,然后再搜一下老贴,可以参考以下网址:
http://www.helibest.net/rc/vh-article.asp?catid=87

楼主:
谢谢,不过没有老手手把手教,真的很累,这东西看着简单,其实学问太深

网友F(2009-10-28):
确实难,感觉油直飞起来还稳点,我以前飞固定翼的,第一次飞直机就是30油直,感觉好飞,马上就能走航线。
但是悬停还是不是很稳。

网友G:
飞直升机需要的是耐心加苦练,加油吧LZ

网友H:
我也是新手,刚买了飞越的325特价机,装机设置时也遇到了,调螺距曲线问题,在群里请教了说先设置3D下的螺距,然后再切到普通飞行状态下,我没搞懂,自己直接在普通飞行状态设置了,试飞时控制高度,还好能起身有30秒,我有过4通单桨机的飞行经验.控6EX

网友I:
调试其实不难,要理解就可以
调试其实不难,要理解就可以,楼上的可以加我QQ:94767879

网友J:
半年了,这玩意还没搞明白,需要多多潜水

网友K:
先决条件是基本了解飞行原理,其次硬件本身得达到一定要求,之后是对硬件的了解与调试正常,最后就是胆大心细。

网友L:
哎~~我的600NSP买来1个月了!!还没上天呢~~~太难了!

网友M:
先弄明白飞机的运动原理和如何调试机器,慢慢来,等飞机调试的很好的时候练习才会真正意义上开始,加油

网友N:
楼主要多多潜水啊!!!会进步的。

网友O:
呵呵,加油,俺也是新手
告诉LZ一个秘密,我是找了家本市的网店(那种不大的),一般的店主都是玩家,买东西顺便让帮忙调机,也学习,还可以让他帮忙指导
一般人我不告诉他

网友P:
LZ说得对,比固定翼难多了。

网友Q:
难才能显出乐趣和成就感

网友R:
树立信心

网友S:
不理解控的说明书的结果,楼主一直在 错误的控设置状态下 艰难的飞了半年,也郁闷了半年,当初真还不如买个简单便宜的控,还不至于走那么多弯路

网友T:
我是新手,我觉得这个你应该看看控的说明书

网友U(2009-11-29):
出一个450给我吧,嘿嘿。

网友V:
同情LZ, 建意如下: 1.先买个ESKY LAMA 或 九鹰SOLO 来练习,找回信心. 2.找个电直高手调试好你的大机机. 请他飞一下,排除故障. 3.在电脑上练好模拟器,减少炸机率. 4.和电直高手一起去飞,最好搞个教练线带你飞. 5.炸机难免,电直高手会搞定,配件费自己掏. 6.飞450单桨电直忌自学成才,有危险! 7.加入当地航模俱乐部或模友QQ群也可以. 8.飞450单桨电直要化钱化时间,有一定危险性,思想得有准备. 祝你快乐起飞,安全降落.

网友W:
这东西就是层窗户纸,哪天捅破了就豁然开朗,你会觉得一点都不难。

网友X:
LZ已经退了,大家可以散啦

网友Y:
直机是真的很难,特别是没有老鸟的地主一个人飞,无人指点好郁闷,我就是从LAMA V4飞起,后来又买ESKY 013,结果因为陀螺仪为0704,根本锁不住尾巴,现在搁置,第二次换了GL45SE,GM730陀螺仪,同样锁不住尾巴,假如当时有老鸟指点可能就是一会的事,结果让我一个人琢磨了三个多月,中间炸了6次,机器除了机身、陀螺仪都快换完了,结果半年后悬停只能有2-3秒,再后来换了50油机后一上手就学会了悬停,与450根本不是一会事,哪个稳啊,真是太好学了,现在正在走航线,朋友如果你想早点学会,入油机吧,就是脏点,费用高点,真的,先声明,我绝对不是做广告!!!,只是我的体会!!

网友Z:
没玩过直升机,在模拟器玩了一下,飘来飘去的,确实很难。

网友V:
新手直接上油机 ? ? ? ? 结果是: 头上冒烟, 鼻子出血, 眼泪汪汪. 好比一个文盲, 连小学都没上过, 就直接去念大学, 结果可想而知.

网友AA:
LZ和我相似 我也是玩了快半年了 刚学会怎么正确调平。。。
真得好好学习调机了

网友AB:
有難道才有趣味

网友Y(2010-01-10):
越难越练,你要执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