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yperion G3电池自测报告(5C充电)

楼主(2009-08-17):
周六2009-8-15例行的后沙峪大型集体活动,终于在早上7点从幻翼那里拿到了已经帮我焊好3.5mm金插头的Hyperion的三代G3电池CX系列的850毫安时2S电池,25C平均放电,价格是1XX元,和日本网站的价格十分接近。当时上午就着急用着飞了,所以也没太注意别的,就是唯一感觉,充电时间很快。当然后文将有详细计时测试。

拿到的包装很干净利落,是Hyperion原来电池包装的风格,但是电池标签上的字样有所改变。
CX系列的850毫安时2S电池,25C放电极值放电45C可以5C倍率充电(5C Charge Rate OK)

平衡充依然是hyperion的规格,2s3s4s都是用的5针插头。但是其中有不同数量的空位,对应eos充电器上不同的平衡插位置。

外观并不重要,还是关注下关键的东西吧~所谓的三代的5C充电到底是怎么个感觉?!

首先我手头的电池是已经使用充电器的STORE MODE处理,进入了保存模式,即使每个电池电压在3.8V左右,这和咱们平时飞行后的电池电压接近。所以我直接对其进行5C倍率充电,5c倍率(800毫安时*5C=4A的充电电流)看看能多快!当然实际是850毫安的电池,可以上4.2A的电流,不过我还是怕着火……还是4A吧……才800毫安时的小电池……

充电之前,电池情况:一节3.78,一节3.79

充电电流:1.6安?才2C?那要你还有p用?!直接4安!

截止电压调为100%,也就是4.2V,目前电池是28.9°(最左是拿个东西顶住温度探头),其实是屋里的温度,北京今天凉快

开始充,一上来就是4A了,电池电压呼呼的往上走

8分半后,电池充电电压已经到8.404v,当然离充满还有点距离,但是已经是很快了。温度上升了1°。

14:40后,充电完成了……充了545毫安时进去,也就是850毫安时电池的64%进去。

结论:快,确实快。由于充电倍率C数是根据电池容量比例运算,所以按照我的测试,所有的三代电池从3.8v开充,都能在15分钟左右充满。由于充电器的步进容量是100毫安时,所以无法调出850毫安时,所以也没有发挥出这块2s的850毫安时电池的真正实力(4.25安培充电)。但是这个速度已经是很快了,况且这个倍率充电,电池几乎就没变温度仍旧是室温。

计算如下:15分钟充满一块三代3.8V的电池,一小时可以充满4块。也就是说,一块电池就能做 4电池循环/时;如果是普通电池,只能以1C充电(1C以上是有损害的,最好别过1C,测试的前提是要长远的看问题),要达到            4电池循环/时   ,则需要4块电池(外加一台最少能做到8s同时充电的充电器)。这还不包括25c的放电性能,以及三代电池所提出的4倍于二代电池循环次数。对于外场飞行,确实方便。但价格实属仁者见仁。

要想做到2s的4A充电,大部分充电器都可以,只是在精度上略有优劣。

提示:请勿用普通动力电池尝试高C数充电,可能会导致过热甚至燃烧!一般不建议超过2c。用30C放电的动力电池的高手请无视我……

网友:
幻翼的电池用过几个很不错,买的放心,用的安心

网友A:
关注中,俺有hy的充电器,呵呵 平时多数用6s 2600mah的电池

不知道 hy的电池 放电和实际应用的效果怎么样
还有循环次数寿命的问题
因为 据我所知 要是G3的hy的6s的电池价格很贵的
要是 它的放电与寿命性能和充电一样的话 那还是很爽的

网友:
5C快充是很爽的

网友:
未来锂电的趋势。

网友:
刚定了个这个充电器,看看好用不!

网友:
 2S 850mah 25C, 3S 850mah 25C我都5C充电使用超过100个循环了
还是相当爽啊

网友:
HYPERION的就是正经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注中,俺有hy的充电器,呵呵 平时多数用6s 2600mah的电池

不知道 hy的电池 放电和实际应用的效果怎么样
还有循环次数寿命的问题
因为 据我所知 要是G3的hy的6s的电池价格很贵的
要是 它的放电与寿命性能和充 ...

david的6s已经用了很多循环了,目前我们群内的所有hy电池,无论老款还是三代,都使用良好……5C是很快的,但你要不放心,可以小点嘛~光飞不聊天怎么行?而且,电池最大杀手是温度,高速充电一般电池直接就滚烫自燃了,所以hy的电池才室温,应该没事。

网友B:
外场充电也不是很方便,带上个20块电只管飞就行了

网友C:
哪儿买的? 才1XX。。。 我买的35C的HY, 价格高很多啊!!!

网友C:
看帖不仔细啊。。。 2S的。。。 2S要这么暴力做啥用?

网友D:
不知到用来飞什么,800多mA好像有点小
最近做KT机, 到傻猫的店看只有GE 860mA 20C 合适

网友:
幻翼出来!赶紧送测一批!

网友E:
恭喜LZ,提几点探讨一下:
● Hyperion 之前用韩产E记电芯,G3开始改为中国大陆货源。中国锂电已成全面超越之势。
● 所有 25C 以上的 LiPo 都可以高 C率充电,只不过 Hyperion 拿出来作为卖点而已。我用国内TG 和 TT 牌的做过试验,没问题。
● 改了国产电芯的 Hyperion G3,真正突破在于循环寿命,比韩制品强太多太多......

Hyperion G3 LG335-4200-6 (35C 6S 4200mAh) 我用了四个月了,的确还可以。(用在最考验电池的船模上)
最后,以此案例延展开去,望兄弟们重新审视“国产”二字。

网友F:
的确是好东西,如果不太在意那1XX的话。
这个价我买三只3E的一起充还不是一样飞的手软,还不用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的确是好东西,如果不太在意那1XX的话。
这个价我买三只3E的一起充还不是一样飞的手软,还不用等呢。

三只就软了?我一起冲六只都没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恭喜LZ,提几点探讨一下:
● Hyperion 之前用韩产E记电芯,G3开始改为中国大陆货源。中国锂电已成全面超越之势。
● 所有 25C 以上的 LiPo 都可以高 C率充电,只不过 Hyperion 拿出来作为卖点而已。我用国内TG 和 ...

希望有真正国货精品(可以买得到买得起的)

网友:
哇!!!好快冲电啊!!!!能赶上油机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恭喜LZ,提几点探讨一下:
● Hyperion 之前用韩产E记电芯,G3开始改为中国大陆货源。中国锂电已成全面超越之势。
● 所有 25C 以上的 LiPo 都可以高 C率充电,只不过 Hyperion 拿出来作为卖点而已。我用国内TG 和 ...

中国锂电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沿 这一点错都没有 很多大品牌都在用中国的电芯 您说的hyperion拿5c充电作为卖点这的确没错 但是国内的有几个能高c充电 至今还没见到 不是不支持国内电池 就怕电池厂商拿模友当傻子 卖虚标啦 低级电芯啦 不是没有 国内电池厂商应该严格遵循商业规矩才能发展强大  期待国内模友能有这个福气  对了试试5c充电吧 的确很快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中国锂电已经走在了世界的前沿 这一点错都没有 很多大品牌都在用中国的电芯 您说的hyperion拿5c充电作为卖点这的确没错 但是国内的有几个能高c充电 至今还没见到 不是不支持国内电池 就怕电池厂商拿模友当傻子 卖虚 ...

“国内的有几个能高c充电 至今还没见到”
Hyperion 就是国内产的。难道是我中文不过关?表达不清 ?
Hyperion的电芯供应商只推荐1C充电,Dave自己测试了5C循环,觉得没问题,然后大肆宣传...... 实际上真正足25C以上的LiPo都可以,只是敢不敢宣传(怂恿用户)而已。

“不是不支持国内电池”
买了Hyperion,您已经支持了。

“......拿模友当傻子 卖虚标啦 低级电芯啦........”
这多数(几乎全部)是贪图便宜的下场...... JS哪里都有,但一味贪便宜的消费者更可怕。
在目前,单位价格¥30/cell*Ah 以上的都很好。

“对了试试5c充电吧 的确很快”
俺已经这样用了四五个月了,主要在外场。咱俩的充电器一样,握手。

楼主:
引用 网友F:
的确是好东西,如果不太在意那1XX的话。
这个价我买三只3E的一起充还不是一样飞的手软,还不用等呢。

帐得这么算,你是3只3e,先不说能飞几分钟,假设3个没电的3e,你要想开飞,至少50分钟以后才行,而G3可以15分钟开始飞。另外,一只3e不会只要30元吧?其实3只3e是肯定不够的,最少6个3e,配2个un-a6才有可能轮轴转不停飞。当然还要考虑马达的休息时间。

引用 网友C:
哪儿买的? 才1XX。。。 我买的35C的HY, 价格高很多啊!!!

哥哥,我这是25c的,35c的这么小容量用在哪里啊?

引用 网友C:
看帖不仔细啊。。。 2S的。。。 2S要这么暴力做啥用?

这个暴力只是个示意,意味着所有G3电池不论容量都可以这么短时间充满,可以设想下以前充3000毫安电池的漫长等待……

引用 网友B:
外场充电也不是很方便,带上个20块电只管飞就行了

此言极是!!三代电池仅仅只对外场充电飞行有很大意义!如果不能外场充电,那么三代除循环次数外几乎没有优势!

引用 网友D:
不知到用来飞什么,800多mA好像有点小
最近做KT机, 到傻猫的店看只有GE 860mA 20C 合适

2s的850毫安,飞200~300g的f3p刚刚好,10A电调,2208或2205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E:

“国内的有几个能高c充电 至今还没见到”
Hyperion 就是国内产的。难道是我中文不过关?表达不清 ?
Hyperion的电芯供应商只推荐1C充电,Dave自己测试了5C循环,觉得没问题,然后大肆宣传...... 实际上真正足2 ...

问题是,就算按您说的,这个hy的三代电芯是国内生产,请问这个咱们自己有知识产权么?如果有,为什么只有hy在以高C充电卖?我觉得会不会就像sony 或国外的很多高端电子产品一样,虽然是国内生产,但是我们并没有知识产权,只是作为生产基地?如果是这样的话,我觉得一切都可以解释了。因为有太多太多的东西都是这样的,国内提供大量廉价的劳动力,为国外厂商生产产品,虽说印上MADE IN CHINA,但是除了工人的血汗,没有其他是属于国人的。所以即使国内有这种优质电芯的技术,甚至也有一些自主产品,也是有些来路难登大雅之堂,所以不敢以此为卖点进行大肆宣传。

您所说的25c以上的lipo电池都可以高C数充电,我用的电池不是很多,但是tg的25c 1800毫安电池商家明确告诉我,别过2C充电!!可能您确实实验时是可以高C充电的,但是为何厂家如此谨小慎微的?如果说大部分的产品都可高C充电,不能5C,起码3C充电不损害电池也是个卖点啊?为何tp不以此为卖点呢?能多卖电池,且扬我国威(技术之先进),这是多好的事情啊?厂商为啥不敢宣传?(宣传和怂恿我感觉有点区别,但是不太好说)我觉得还是因为并没有成熟的能让咱自己工厂合法生产的技术(即是说,国人是能造的出,但不是哪个厂子都敢造都会造都能造的出来)。目前论坛上比较多的结论是,大部分国产lipo电池如果不着急,最好1C以下充电,为何?——“为了有效延长电池寿命”!如果大于2C,可能连1C充电的正常寿命都达不到,更不提提高循环数了。而就是这样1C充电,论坛上50循环、100循环“有喜”的电池比比皆是。

至于您说,买了hy电池就是支持国货,本人虽入魔不久,但不敢苟同!试问,如果外国人用(可能是咱自己的技术,也可能不是,咱先不说)中国的廉价劳动力、环境的代价生产的产品,经过自己的包装和一些改良,然后以极高的利润卖回来并且畅销全球获利无数,我们买这种电池,这叫支持么?没有别的意思,有够自己用的产品,就行了,别提什么支持国货,谈这个,很多时候最后发现伤的是自己的爱国心。各种虚标、虚假名称、所谓的“平价版电池”、“标准版电池”、即使是让很多朋友喜爱的某“植物牌”电池,就敢拍着胸脯咚咚响的说自己不虚标?!产品质量控制、制造理念、宣传策略、对客户的重视程度,甚至对自己品牌的定位,国人做产品,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决不是咱们几个玩模型的平民百姓可以左右的了的。

总之,hy电池即使是国内生产,这并没什么值得咱们骄傲的,关键是相关的技术产权是否为我中华儿女所拥有。在现在这个全球各国经济都在不断地相互影响的社会,会造不等于能造;造的出来不等于是咱自己的技术!如果现在有哪个厂子能跳出来说自己电池可以高C充电并且寿命正常,即使没到hy的4倍于普通电池的循环数,我想,很多玩家会衷心的支持这个品牌,这里会有我,一定会!
为此,对于hy电池电芯源自国内生产,不但不能为之自豪,反而需要国内的玩家、尤其是电池厂商的深思!

网友E:
LS,您说了半天,貌似没什么是有依据的,全部都是建立在猜测之上,而且是自卑的猜测。(原谅我说的这么直接 。) 看得出是您受伤害太深了。

再陈述几个事实,您参考下:
● Hyperion 没什么可迷信的,它只是一个贸易公司,本身没有核心技术,没有生产能力,产品只是到处贴牌,充电器、马达、电池、飞机......  这是一种很流行的商业模式。

● Hyperion G3 的电芯采购自中国大陆,确切的讲就在珠三角。除了标签和包装,没有什么是它家的东西。真正的IP甚至也不在电芯厂,而是在原料配方供应厂,卖钴酸锂的那些化工企业。电芯厂也只不过是组装车间而已。

● 高C充电:您不妨在【电池与充电器】版块看看,看那些玩家都在用些啥玩意在充电?? 完全不把人命当回事的 LiPro 都能大卖特卖,这样的国情下,宣传5C? 一群连过马路要等红灯都做不到的人,让他们规规矩矩计算5C=xxx电流?? 再去看看,有几个人把电池容量的单位写对了?? 毫安? 那是电流单位!有几个人知道 毫安时(mAh)?(包括LZ你)。 在这样一群连基础概念都没整明白的人中间,宣传5C??

● 您再次哭诉的“虚标、某植物牌”之类,我已经说过,都是图便宜的恶果!您不妨按我的公式去看看,只买单位价格¥30/cell*Ah 以上的,我不相信您能买到虚标货。

● 在指责我们的企业如何如何之前(如果那些“植物牌”“动物牌”能称之为企业的话),可否想想我们是否给了他们足够的生存发展机会? 国家尚且要“高薪养廉”,何况以营利为第一天职的企业们。想要马儿快跑,却只给它吃一点点干草,没有精饲料,只能把马儿都逼得跑掉,或者想别的办法吃到好的.......

● Hyperion G3 是国产,这个很正常,没什么可骄傲的,同样也没什么可叹息。的确我们的企业不太会赚取利润最大的那一块,但情况在慢慢好起来。我就在北美看到 ACE 开始打那边的市场,但老美的第一反应是“可否把包装上的英文拼写对了再来??”.....   ....... (此处省略20万字  )

为什么我们就只习惯于“受气包”式的思维方式?能不能稍微的NB一点? 今天,二十一世纪,不是一百年前啦!

网友:
楼上的好像是电池厂家

网友:
争论一下,了解更多。
我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就注定大部分人不可能以¥30/cell*Ah 的标准来买一块电池。因为模型不是必需品。

网友:
暴力充电

网友H:
Hyperion就是个贸易商、做品牌的贸易商、说他完全没有研发没有核心那就看怎么定位了
一个品牌必须不断去挖掘适合他的顾客的新产品、不管来自哪个供货商、Hyperion logo写着 Quality R/C products意味着Hyperion要对自己品牌的产品质量负责任(不管来自于何处) 挂上了自己的Logo就是认可了他们所导入的产品线的产品质量、更不能将责任推给他人

Dave在R/C领域里也不少日子、从事这个行业也有段时间、Hyperion出的产品被认同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不管该电芯厂或是原物料供应厂如何建议、Dave既然验证过可以5C充电并愿意标示在电池上、我想那就是Hyperion自己应当承担的后果、或许就此刺激了有能力的厂家愿意花时间去验证自己产品是否有这能力达到相同的效果

照此发展下去对我们这些爱好者是好事、大家更能使用好东西Hyperion的产品价格不低、但是如果相较于其他也是贴牌的厂家例如Thunder Power我想Hyperion的价位并不高、如果国内的消费者能慢慢接受好东西是需要好价格在背后支撑、对于厂家来说就有了好的环境、厂家们更应该乐见其成

对于所谓的虚標或是xxx的问题我想利之所趋、很难杜绝这种现象、唯有厂家们不断的教育用户、用户才能清楚辨别好坏

国内航模界、厂家不愿公布相关数字、或是明确标示规格及注意事项、导致很多玩家、大家都是不断的在错误中累积经验、如果有一个值得消费者信得过的品牌出面做好产品质量把关、用户信任他有何不可、不管他是何种经营模式、有无核心技术、但是不会让你走弯路

最后还是要鼓励国内的厂家加把劲、眼光放远、多凸显自身的技术优势、创造自己的品牌、不要老想着搭顺风车、自称是谁的供货商、或是自己东西也能达到相同效果却提不出实证、还让国际友人看笑话

攻击他人并不能使自己更强、想想如何超越吧

LZ这篇评论谨代表他个人看法与想法、也欢迎其它使用过的用户发表意见大家交流

厂家们有更好的产品就该多发表些技术帖、附上实际的数据让大家都清楚

口水只会让所有的设备都短路

网友:
LS字字珠玑,强烈赞同!

楼主:
引用 网友E:
您说了半天,貌似没什么是有依据的,全部都是建立在猜测之上,而且是自卑的猜测。(原谅我说的这么直接 。) 看得出是您受伤害太深了。

再陈述几个事实,您参考下:
● Hyperion 没什么可迷信的,它只 ...

是啊,我上面当然是猜测,我仅仅一个学生玩家,又不是电池生产业的从业人员,怎会知道什么内幕?我所看到的,听到的,都是来源于身边的各种传媒,其中包括很多“电台不让说的”。至于是不是自卑,我想待你看完我说的再说。
1.迷信hy的确是没意义的,我只是说,同样是做模型电池的,为啥作为生产厂家的中国,居然没有一个贴牌厂商卖的电池那么好?我认为这值得大家思考。

2.您都说的这么明显了,干嘛不直接说出来是哪个厂家在做这个电池?您总在传达“hy的电芯是国内生产的”这个消息是要告诉我们国内某厂已经做出来和hy相当的产品了么?是什么牌子?是top×么?还是ace?隐晦点说出来也行。我愿作小白鼠,第一时间买几块给大家做个测试。我真难以相信有哪个厂家说自己能做到并且以国内的牌子开卖。即使假设您是电池厂商之一,并且是您自己厂家的产品也行。

3.“看那些玩家都在用些啥玩意在充电??”un-a6不能满足么?还是说X6+也不能满足?你不能都要求大家去买eos的充电器吧,这得考虑玩家的接受能力吧?(这又扯出新的问题:国内的充电器厂商做的如何?我认为un-a6相当不错了,纯独立解决方案,但今儿个咱不说这个充电器的问题)。“完全不把人命当回事的 LiPro 都能大卖特卖,这样的国情下,宣传5C? 一群连过马路要等红灯都做不到的人,让他们规规矩矩计算5C=xxx电流?? ” 不计算的一般都是新手,不知道,但是弄坏过一次电池或是看到别人的帖子之后怎么也能明白了吧?电池都是拿钱买的,玩家的命都是妈给的,我没听说过谁会算不去算充电电流,有也是少数。也许有人不知道5C,但是人家可以学啊,厂家可以引导啊!你不能说大家不会就笑话大家吧?那谁没不会的东西啊,不得都有个学的过程啊,何况玩家们还是上帝呢,我们制造GDP啊。至于“毫安时”这个叫法问题……我们,很多人很多人,很多很多人,在说电池容量时,一般都图省事管“毫安时”叫“毫安”,小子不才我上小学4年纪耍四驱车自己缠马达的时候,就学过电学基础知识了。我想还是有很多人知道什么是“毫安时”和“安时”的,即使不知道,玩家自己学,厂家也可以引导消费者啊,教啊!你不能让上帝们白天累死累活的挣钱,到周末花钱的时候还得累死累活的学怎么花啊,是不是?市场环境不好,厂家的人有绝对的责任,环境不好你可以去改造环境,有人买lipro你可以去发帖警示大家,有人不懂毫安时你可以发帖教大家,有人不知道C数你也可以去教大家,你得去培养客户群,去引导大家买正确的产品!市场永远欢迎更好的产品。虽说有个别坏蛋搞坏了市场,但是好的厂家我也没看见有什么大动作去纠正去净化市场。另外就是,您说的这个情况和国民教育很有很大关系,这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某位胡姓男子也很发愁呢。不过玩模型的相对已经好多了。另外,您这段话口气里充满了对广大普通玩家的不屑,这不好,即使你是或不是厂家,都不能这么说。

4.娘的,什么时候我哭诉了……不管他。花牌真的是很多人在用,图便宜也没辙,这是多少年来的消费观念的问题。您说的¥30/cell*Ah我就知道hy和top-×,其他的就是ace了,这个价位确实基本没有虚标,但是充电C数,除hy没人敢往高了说。您之前说的“25c电以上都能高C”我没找到……

5.这段我得全文引用:“在指责我们的企业如何如何之前(如果那些“植物牌”“动物牌”能称之为企业的话),可否想想我们是否给了他们足够的生存发展机会? 国家尚且要“高薪养廉”,何况以营利为第一天职的企业们。想要马儿快跑,却只给它吃一点点干草,没有精饲料,只能把马儿都逼得跑掉,或者想别的办法吃到好的....... ”啥叫足够的发展空间,国内这么大个模型业市场要还不够那就真没辙了,因为就这么多人玩,只能这么大。“高薪养廉”和电池企业这之间似乎没关系。您后文的意思是说,我们要多去买好的优秀产品才能刺激起别的厂的前进动力,是这个意思么?这个我强烈认同,但是比如ace等厂家,要多多的宣传啊,印广告可不是宣传的全部,消费理念等等都要多多普及。

总之,韩国人拿咱自己做出来的东西挣咱的钱,这有没什么可高兴的,警醒下吧。我也没受气包,就是希望咱的厂商重视点客户。以上的所有没有别的意思,只是看到这位朋友有些将责任推卸到玩家身上之嫌,有点不高兴。别忘了,玩家没有好电池可以不买电池不玩电动的,照样可以玩别的。但是电池厂如果没有销路了,问题就大了,那可是能解决多少就业问题呐。本来我发这个帖子就是要告诉大家,好电池是什么样子的。如果喜马拉雅朋友还是不能同意我的说法,您也找那几个能做出好电池的厂家也弄几篇这个测试的文章来吧……爆个ace的问题:ace的2s15c800毫安时(不图省事了,我怕被归到没有基础概念那一类……)电池弄个14号线,那么粗怎么会用得到……

引用 网友H:
Hyperion就是个贸易商、做品牌的贸易商、说他完全没有研发没有核心那就看怎么定位了
一个品牌必须不断去挖掘适合他的顾客的新产品、不管来自哪个供货商、Hyperion logo写着 Quality R/C products意味着Hyperion要对 ...

即使这位朋友是HYPERION的国内代理,我也得说,你说的确实很中肯。

在此普及下,有一个人原来不懂得现在能看懂了也值了:
mA---毫安, 是电流的单位
mAh--毫安时,是电池容量的单位
Ah--安时,也是电池容量单位,1安时=1000毫安时。有车的自己打开机器盖子看电瓶,一般都是60Ah。
C数---简单说下,C数代表锂聚合物电池可以承受的连续放电电流,比如一颗容量1000mAh 10C的电池,那他的最大连续放电电流就是1000mAh*10=10A.

网友:
楼主很用功的写了这些激扬文字,大家应该跟用心的看看

说明楼主对大家的利益很看重!!!有很多人看了不高兴,不高兴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没赚到他想赚的钱!

网友:
谁不想要物美价兼的东西???想挣钱就把东西做的好一点。国内的厂家就这样东西质量不怎么样,也不搞自主的研发,价钱到是想和国际接轨。

网友:
要顾客掏钱的时候,是国际接轨;要厂家服务的时候,是民族特色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 谁用谁知到 没用过还是别妄加评论的好
其实一步到位也是一种省钱的方式

网友E:
LZ,我想我必须道歉,因为某些无心的言语貌似已经令您不快了。

实际我全部的意思只是给兄弟们提供一点信息,请大家看到我们的发展,多一点信心,少一点迷信,仅此而已。如果这些信息没人感兴趣,俺收声便罢。:loveliness:

PS(1): 您提到的几个品牌,全都是贴牌商而已,没有一个有电芯生产能力。

PS(2): 学生玩家已经用 0720i 了! 真的令人羡慕不已,我当年变压器+整流桥的穷酸样还历历在目........

PS(3) 俺不靠卖电池吃饭,好多人的习惯思维方式真的有意思。

贴几段业内人士的原话吧,聊以参考。
Hello.
Any cell below 1000mAh was always safe to charge at 5C. This has been the case for around 3yrs now.
The factory that produces Hyperion cells does not recommend charging at 5C. Only the vendor has made this guarantee.
We recomend charging at between .5 to 3C and we advise all our customers to not charge above these currents. Even though we have received test results from various factories showing that the cells can now handle 5C charging on even 5,000mAh packs for more than 100 cycles, they and we do not recommend it purely for safety reasons.

The '5C' hype has spread to many of the Chinese lipo factories and most are now claiming that their cells can be charged at these new high rates, but they don't guarantee it.

Our advice is to be sensible and charge at 2-3C to extend the life of your batteries and keep charging at a safe current level.

The only magic I see is in the marketing.
Once we have finished our current sticker labels (we have around 89,000pc remaining) we will be reprinting the new label with 5C.

Guys.
It seems all factories, even ones that don't supply to us are now claiming 5C charging and sending me all maner of graphs and test data showing minimal voltage sag.

5C charging on smaller packs is a no biggy and has been around for some time.
If your battery is 30 or 40C, then 5C charging is actually on the low side.

We will be updating stickers and ad materials soon to reflect these market trends and test results.

The factories are well on the bandwagon also. And I don't blame them as the factory that makes the Hyperion pack also supplies to 30% of the brands already in the hobby market plus their raw materials are almost open source standard stuff.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我想我必须道歉,因为某些无心的言语貌似已经令您不快了。

实际我全部的意思只是给兄弟们提供一点信息,请大家看到我们的发展,多一点信心,少一点迷信,仅此而已。如果这些信息没人感兴趣,俺收声便罢。:lov ...

虽说之前我是有点不愉快,但是您的态度令我感动,我觉得你我之间完全没必要扯那些你给我道歉我跟你装客气那种俗套,咱们是朋友,不用来虚的。我有点明白你的用意了,你其实是希望大家不要迷信hy这个厂家,而是多看看自己国家的厂家,我有点想法,咱们探讨一下。

作为一个消费者来讲,我认为在当今社会,对于商品的选择没有国界的概念,谁家商品好,成本计算下来更低,我用谁的。这是不争的,我相信你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人类来讲,其不可剥离的属性之一就是其社会属性,也就是人不能脱离他所在的社会,否则就不叫人类。我、你、所有玩家,都愿意选择更好的产品,这是肯定的,但是我们作为中国人的一份子,肯定还是要支持自己的产业。我之所以推荐hy的电池,主要原因就是觉得它确实质量优质,不管别的厂家、还是哪个国家的企业,其他人都没有做(这个做不是制作,而是出品,也就是说,hy弄出来了这么个让我信服的东西,至于是不是它自己完全制作的,不重要)出来这样能令我信服的产品出来,所以我选择hy。进而,我希望大家都能看到hy的质量,有更好的选择,毕竟谁也不会和好东西作对。但我之前确实没有意识到,就是这样容易传达一个感觉就是对于hy和其他外国厂商的迷信。

国内厂家,包括其他产品的厂家,长久以来一直给国人一种糊弄事的感觉,这是致使这种对外厂迷信的主要原因。我觉得确实如你所说,需要从2方面着手来解决,一个市场自己主动、另一个是国人自己的支持,2个都要使劲才行。
买0720i+5c电池就是为了一步到位……成本更低嘛
惯性思维,如果没人有,就不叫关系思维啦……

在此我希望大家注意,HY的电池好是很好,但绝不是唯一好的,因为任何一种产品都不可能说自己是最好的产品:价格、安全系数、甚至考虑到民族感情,等等等等的因素都要考虑,所以我们应该放宽眼界,寻找更好的产品。尤其是在自己的国家内寻找。

网友(2010-05-13):
支持Hyperion G3!在国外,我所在的片区的几个国家里,很多魔友都用这个牌子,口碑确实还是不错的。

网友:
ACE是美国的一个品牌哦

一直忽悠人呢吧

网友I:
5C充电完全是个商业行为而已,理论上1C充电是非常严谨的,经过很多年使用中证实的安全无误的。而5C等于对未知领域的超频,短期小规模的实验没发现明显异常而已。竞争对手有了5C,6C宣传,自己不出就代表没技术跟不上潮流,于是厂家不得不跟风,争相鼓吹5C好像已经很成熟了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5C充电完全是个商业行为而已,理论上1C充电是非常严谨的,经过很多年使用中证实的安全无误的。而5C等于对未知领域的超频,短期小规模的实验没发现明显异常而已。竞争对手有了5C,6C宣传,自己不出就代表没技术跟不上 ...

国内的花牌推出5C充电电池已经有相当一段时间了,但是很可惜我没有看到谁很高兴的跳出来告诉大家,这个电池在5c多次充电下的性能仍未有大的缩减。国内厂家,包括其他产品,不限于模型类用品,一贯以来用“不但侮辱消费者的人格同时侮辱消费者的智商”的宣传手段,已经让我彻底失望了。我想除非有人能发一篇足够客观的帖子来验证国产电池的性能,否则我真的不会选择它们的。

把高C数充电比作超频略微有点不太贴切,就像一块赛扬333和AMD7750之间比超频能力一样。赛扬333再超也没戏,因为本质就决定它没那个低质去干超频的工作。

5C充电我现在已知的只有HY和花牌,HY厂家发布过相关的电池测试数据,这些数据不是像咱们普通玩家或一些三流枪手一样:称个重,飞个航线就算测试了。人家有很严格的放电要求,而且是基于多次循环从而才敢说自己的G3产品能达到什么样子的性能。而且,国外诸多大型模型论坛都有高手自费购买并严格测试。HY从提出5C充电到实际产品铺货历经将近1年之久,敢问花牌啥时候提出的5C?啥时候开始卖的5C?有详细的多次放电测试的数据给大家看么?

有人可能说我过于贬低国货,但是我真是觉得,我的钱也是钱,为什么我就不该去挑选更好的产品呢?

网友J:
您先去台湾,澳门等比较早开始用G3 的那些玩家去了解了解吧,..
是否都能达到了G3所宣传的4倍寿命,,

比较抱歉的是, 基本上,都是150循环开始就明显衰减了...
150循环,好象国内很多电池都能达到哦 ..

关于5C 充电, 关键在于材料而不是啥技术...用上了材料,就是成本高些, 5C 充电自然就成了...
每个产品有各自的定位. 有些是卖广告的,有些是卖服务的,有些是卖产品,  不同的角色,就没有对比的意义!!

还是那句话, 不要在追捧一个产品的时候,去诋毁别的产品.. 因为你不可能是最好的,总会有人比你更好...

网友:
我是用花牌的3s2200 25c 5c充電,到現在有35個循環,每次都是用10a充電的,還很理想
雖然35個循環不能說明些什麼,但至少可證明5c充電完全沒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K:

网友:
喜欢看这样的帖子~总能了解到很多主题之外的更有用的东西~感谢诸位~

选择多了总不是坏事~期待更多的小白鼠~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J:
您先去台湾,澳门等比较早开始用G3 的那些玩家去了解了解吧,..
是否都能达到了G3所宣传的4倍寿命,,

比较抱歉的是, 基本上,都是150循环开始就明显衰减了...
150循环,好象国内很多电池都能达到哦  ...

G3宣传的4X倍寿命是基于G2电池的,请仔细查看产品相关说明。台湾澳门就用的比较早?谁用的早很重要么??我不关心哪边在用,我只关心使用后的感受。我用G3也有将近一年了,周遭朋友用G3的也基本没有用坏的,大多都是摔坏的……我的目的不是要选出来一个最优秀的品牌或产品,我只要低成本和高产出。

另外,200循环以上G3电池仍然劲爆的太多了。不是说买的起电池就会正确的、长远的来使用和爱护电池,毕竟电池质量只是因素之一,充电、使用、维护、保养,都是很重要的环节。试问现在有几个模友能在每次回家后吧所有电池进入保护模式存储?大多都是随手一扔吧。

我没有诋毁花牌,只是想说,国内做模型市场的厂家,很多都在把玩家当猴子耍。花牌已经算是相当够意思了,按它实际标数80%使用的话,也倒是能用。但是我一上午要飞20个起落左右,每个都在6分钟以上,不大电流充电的话,根本跟不住。难道外场对普通电池2C充电?我真舍不得。

说这么多,目的只有一个,以我的亲身体验,让模友朋友们看到更多的、也许是更好的可选择的产品。HY并不是最好的,绝对不会是。但不失是个选择。

P.S.:新品 Hyperion G3 EX 系列,持续放电45C倍率,短时放电没查到具体数据,但应该至少大于65C。

网友L:
问楼上一个问题,是不是买这个G3的电池,想要5C充电,就得用它的充电器啊

都是米人的选择。。。

网友E:
看得出LZ用的很Happy,这已足够了。其它萝卜白菜的事,由他们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L:
问楼上一个问题,是不是买这个G3的电池,想要5C充电,就得用它的充电器啊

都是米人的选择。。。

不是啊。5C充电只是一种高倍率充电而已,如果你的充电器支持到4A单路,那么除以5,只要是800毫安时一下的G3电池都可以实现5C充电。同理可以去计算你手头充电器是不是能实现这个充电速率。总之如果买了G3,我觉得就要发挥出来它的优势,如果买回来还是2C充的话,那可能你花的钱里面,只是购买到了足C放电能力,而没有卖到高速充电的优势。hy的充电器还算凑合吧,所有种类电池都通吃和大电流充电是我看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得出LZ用的很Happy,这已足够了。其它萝卜白菜的事,由他们去吧。

然也。

每次外场活动,周围数十台EOS,一摞摞的蓝皮G3-VX CX系列电池(现在甚至已经有EX系列45C出现),越来越少听到有人抱怨自己的电池被过放、涨包。我希望更多的人能体验到电动模型的便捷与强劲。 而不是总在想,“模型,还是烧油的带劲"。电动模型除了干不过大型汽油机,我认为还是很有优势的。关键在于后备动力很多人都深受其害,最后不得不转投甲醇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然也。

电动模型除了干不过大型汽油机,我认为还是很有优势的。关键在于......

嘿嘿,现在连这个也不再成立,成历史啦.....

一台26CC汽油机最大功率不过2KW左右,对当今LiPo+无刷的配置而言这点功率不算什么,俺正在施工的一条电船,最大功率相当于N台26CC汽油机........ 在拿出来见人之前先不多说。
不过如果你指的“干不过”是说续航时间,那没错,悠哉游哉,海枯石烂还在跑....

楼主:
引用 网友E:

嘿嘿,现在连这个也不再成立,成历史啦.....

一台26CC汽油机最大功率不过2KW左右,对当今LiPo+无刷的配置而言这点功率不算什么,俺正在施工的一条电船,最大功率相当于N台26CC汽油机........ 在拿出来见人之 ...

一方面是续航,一方面:TOC级别……

网友:
1C 充电需33分,,,,,

...我的电池1C充电需要34分钟.......使用了180次.....

11.1V   2100mah     30C   韩国产 kokam

楼主(2012-07-01):
引用 网友E:

嘿嘿,现在连这个也不再成立,成历史啦.....

一台26CC汽油机最大功率不过2KW左右,对当今LiPo+无刷的配置而言这点功率不算什么,俺正在施工的一条电船,最大功率相当于N台26CC汽油机........ 在拿出来见人之 ...

3年前你就预测出了我今日做了的事情:30CC 油改电 MXS-R
hyperion 12s 2600mah 35c
蝎子 130 OPTO 50V
蝎子 5525-210KV 定制版

动力嗷嗷猛啊……

楼主:
引用 网友M:
结束时温度微升,4C充电温度没变化。

注意多次重复后的变化

网友:
这帖子还在顶呢?
haha
对于一个星期才能飞两次外场的家伙来说。
一组电池是85还是185,没啥区别了。
一次外场2循环,一年下来才100个循环。为啥只有俩循环,因为我整了3块电池,轮番充电,体力跟不上。飞行时间也跟不上。。。就算80个吧,毕竟还有刮风下雨的。
一组电池,到了冬天,都得乖乖的保存电压呆着,基本上呆个几天,就得拿出来折腾一次,电池厂说这样对电池好。如果不拿出来折腾,我相信这些电池会一觉睡过去
每次春天都是买电池的时候,因为一个冬天以后,电池都不咋样了。。
唉。
测试:T2 电池,普通版,推荐不要超过2C充电,基本都是3C充的,去年飞了一年,凑合过的去吧。35一组的的500mah 11.1v电池,还能管他么。另外一组1800mah 11.1v电池,让我惊喜了一下,他从冬眠中醒过来了,经过几个循环以后,内阻从8豪欧下降到5豪欧,赚了哈。
目前新买的电池有不知名牌(哥们说是和HY的电芯一个厂家的)1300mah,新买的t2 500mah 11.1v,富力 350mah 7.4v,EDGE核暴力 2200mah 11.1v,一概4C以上伺候。
目前以上电池4C以上充电,均无发热。。温升在1-2度之间。放电性能目前没感觉出啥不同来,需要时间还有冬天的考验。不知道这上面一大堆,今年冬天能睡过去几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