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小邱,电调设置

楼主(2009-08-17):
KDS40A电调,我按说明书设置电调,当听到嘟的声音后把油门杆拉到最下,再听到嘟响再把油门杆推到最高,这时大浆飞转,吓死了....到底是怎么设定电调的??????

网友:
你说的是油门行程的学习吧。好像你搞反了,先最高,后最低。

楼主:
是设置电调的数据,比如慢起动

网友:
引用 楼主:
KDS40A电调,我按说明书设置电调,当听到嘟的声音后把油门杆拉到最下,再听到嘟响再把油门杆推到最高,这时大浆飞转,吓死了....到底是怎么设定电调的??????

操作步骤严重不合格!!
0755-84006650-627  直接电话我,准备好飞机,电池,遥控器 马达接上,我直接教你调。没看懂说明书千万别乱调,太危险了!!!
原本电调出厂就是设置好的,不需要另外设置啦···

网友:
小邱来帮看看啊

网友:
好的,今晚给电话你

网友:
大浆飞转,吓人啊.
开机第一次接上电,大浆不转,拉到最低听到滴滴2声,再往上推油门就转了,直接推到顶的话......
我的天啊!!!

网友:
我劝你仔细看看说明书,很明显的操作错误啊。指示的声音就不对的。

网友:
都调好的,你瞎调啥啊,危险哪